单片机开发板是不是对干扰特别敏感?

楼主(2022-09-15):
各位好!我是51单片机初学者,最近在用开发板调一个蠕动泵程序,大概就是用51单片机控制A4988驱动器实现步进电机的正反转、加减速。程序已经基本实现功能了,就是发现好像开发板对干扰特别敏感,我一开桌面上的台灯(老式飞利浦荧光灯管),速度设置就开始无规律跳变(开灯的瞬间跳,灯开了不跳),几次就跳到最大值,即使把开发板改成电池供电也不行。把台灯拿远点好些,把开发板用铁片挡住也好了。

我就想请教一下,这种干扰是程序的问题还是开发板的问题?重新设计最小系统电路板能解决吗?这种情况需要开看门狗吗?(我开了感觉好像只能复位,对抗干扰没用)。这个以后会做成批量产品,用这种89C52单片机可靠吗?

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很正常,说白了就是开发板的稳压芯片用的很差,而电机的消耗又非常大,开灯的一瞬间稳压芯片没稳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正常,说白了就是开发板的稳压芯片用的很差,而电机的消耗又非常大,开灯的一瞬间稳压芯片没稳住。

我觉得不是电源的原因。开发板我换了电池供电,应该没波动。电机是12V外电源供电,但就是把12V断了干扰依旧。

我也查了别人的帖子,说使用外部中断容易受干扰,我程序里加减电机频率的两个按键就是用的外部中断实现的(查询外部中断的按键是否按下,若按下重新给定时器1重装初值改频率),有说中断里加延时的,我加了效果有改善但还不行;有说空闲I/O口不管上拉下拉,能拉的全拉上的,这个还没试。

楼主:
这个程序是在一个方波发生器的基础上改的,可以理解为只输出脉冲、方向、使能三个信号(还用驱动器细分和复位信号,我觉得设计电路板时直接上拉就行)。我原来用的是数字调转速的程序,感觉还是现在这个好,贴近实际需求。原来那个没用外部中断,但开灯瞬间数值也会往上跳。

网友B:
这种节能灯就是有干扰的,特别是开关的时候,你的系统只是被干扰,程序没跑飞,所以还不用狗来重启。哪种芯片都会被干扰,你要根据你系统的要求,从硬件和软件两种方式去处理,完全不怕干扰是不可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不是电源的原因。开发板我换了电池供电,应该没波动。电机是12V外电源供电,但就是把12V断了干扰依 ...

那你按键不要用外部中断检测,直接读IO口的高低电平不就行了吗?一个普通按键为什么非要开外部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按键不要用外部中断检测,直接读IO口的高低电平不就行了吗?一个普通按键为什么非要开外部中断

因为我用过你说的方法对定时器重装初值,但定时器不听话

楼主:
我应该是找到原因了!开发板上的红外接收传感器与 K3按键 共用 P3.2 口,而外部中断INT0也是P3.2口。红外传感器拔了就没有干扰了!同样用遥控器对着红外接收器按也会跳变的。

没仔细看教材说明啊,还以为开发板不行呢

楼主:
最新进展:
6楼朋友说的对,之前用两个外部中断是搞复杂了。现在去掉外部中断,直接用定时器0,加上扫描I/O按键也可以实现连续调速了。

问题已解决,感谢大家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