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嘉立创EDA画PCB,是不是一定要先画电路原理图

楼主(2022-09-1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用嘉立创EDA画PCB,是不是一定要先画电路原理图,包括很简单的电路?

网友A:
是的。挺容易上手的,适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新建一个工程后直接打开原理图画板,但是可以不画,再去文件菜单打开pcb画板,保存时会提示你新建另一个工程。

网友C:
不是一定要原理图,简单的可以不画原理图,建议还是先画原理图

网友D:
可以不画原理图,直接进入PCB画板框,从常用库中添加封装符号,然后连线。

网友E:
我很少画原理图, 一般都直接画PCB

网友F:
如果对电路已经非常熟悉,不愿意再去浪费时间画原理图,只想画出来PCB图尽快出板,那就可以试试这个软件:sprint-layout6.0,使用方式类似win的画图软件。画原理图然后再导出PCB的好处就是EDA能够发现你犯下的一些低级错误。

网友G:
简单的PCB可以不用画原理图。

稍微复杂的就必须画原理图,这样可以确保PCB正确。不画原理图直接画PCB你想打板10次才能打出一块没有错误的板子吗?

网友H:
是的,先画原理图,然后从原理理图更新到PCB,最后在画完板之后再检查一下电气连接
不要相信什么可以直接在PCB中连线的
要么你只有两条线,要么只有一两个元件,要么是很多条单一的走线,不然,都得先画原理图
6#说得很好,可以发现一些低级错误

网友I:
没有原理图,软件无法发现你画的板子是否存在开短路。

网友J:
     我上个月用嘉立创的软件,直接画了4个PCB图,画的都是PCB天线,所以没有元器件,所以也就不存在画原理图的问题。但是提交后,4个图都被嘉立创的软件识别为“非嘉立创软件创作”,所以就无法使用免费券。

网友K:
非必选项,可以从这一步开始也可以跳过

网友L:
不用,我好多时候就直接画PCB,只要自己记得电路原理就行,但原理图会让出差率降低

网友M:
不一定,简单的电路一般可以直接画PCB

网友N:
请教下:我刚学单片机,开始画线路板,以前没接触过。先用哪个软件比较好,Protel99怎么样?(电脑脑性能低,Altium Designer我看有2个G都不想下了)

网友O:
可以不画,但是千万自己要确认准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N:
请教下:我刚学单片机,开始画线路板,以前没接触过。先用哪个软件比较好,Protel99怎么样?(电脑脑性能低 ...

那就直接学嘉立创EDA吧,它有浏览器版,不需要安装

网友P:
很简单的可以直接创建pcb,放元件,不用原理图

网友Q:
不一定要先画原理图。如果简单的电路,可以直接画PCB。但是建议先画原理图,因为你不能保证PCB与原理图是否保持一致。

网友R:
不是,可以强行连接,改引脚网络

网友S(2022-10-24):
引用 网友B:
那就直接学嘉立创EDA吧,它有浏览器版,不需要安装

怎么弄啊?能详细介绍一下吗?谢谢!

网友T:
引用 网友J:
我上个月用嘉立创的软件,直接画了4个PCB图,画的都是PCB天线,所以没有元器件,所以也就不存在画原理 ...

把天线画成原件封装,再在pcb上放置你的天线封装,就可以了。

网友U:
可以直接画pcb。但是你要注意每个引脚的网络,

网友V:
是的,必须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