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型DCDC电池充电,改电路的问题

楼主:
想在DCDC芯片的FB电压反馈点,用AD测电池电压可以吗,不充电时,为了降低分压电阻的功耗用MOS开关,如果充电时,MOS没打开,FB反馈点电压是电池电压,会不会充电电压过高。

网友A(2022-09-17):
FB由两路给它供电,一路是3705,一路是电池。由于D1的存在,两者有“单或”的关系。
当Q633开路时,ADC可能会是高压。但不会物理损坏ADC:
1、3705的FB内部结构是否会钳位电压,需要你查手册。
2、R6有100K,ADC输入端即使被击穿,也只相当于稳压管,不会产生物理损坏,但可能影响其它通道采样结果。
但你这种取样方法是不可取的,不建议采用。

网友B:
首先,用示波器观察下FB端口上的电压波形,看电压情况,考虑是否合适做adc的采样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FB由两路给它供电,一路是3705,一路是电池。由于D1的存在,两者有“单或”的关系。
当Q633开路时,ADC可 ...

加Q633为了低功耗。不加Q633,把R6和R7换成100M和10M电阻,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