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8T6 HAL库与MAX7219点阵屏 OLED屏实现时钟动态程序

楼主(2022-09-16):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MAX7219点阵屏
/*
* 8x8led.h
*
*  Created on: Sep 14, 2022
*      Author: 大野猪_YEPIG
*/

#ifndef LED7219_8X8LED_H_
#define LED7219_8X8LED_H_
#include "stm32f1xx_hal.h" //HAL库文件声明.

#define PIN_CLK        GPIO_PIN_13 //ISP 13针脚
#define PIN_CS  GPIO_PIN_2        //PA2 针脚
#define PIN_DIN GPIO_PIN_15 //ISP 15针脚
extern SPI_HandleTypeDef hspi2;
    //PB13     ------> SPI2_SCK    CLK
    //PB15     ------> SPI2_MOSI   DIN
        //PA2     ------> CS
void Write_Byte(uint8_t DATA);
//void Write_Max7219(uint8_t addr,uint8_t dat);
void Write_Max7219_1(uint8_t addr,uint8_t dat);
void Write_Max7219_2(uint8_t addr,uint8_t dat);
void Write_Max7219_3(uint8_t addr,uint8_t dat);
void Write_Max7219_4(uint8_t addr,uint8_t dat);
void Init_Max7219(void);

#endif /* LED7219_8X8LED_H_ */

/*
* 8x8led.c
*
*  Created on: Sep 14, 2022
*      Author: 大野猪_YEPIG
*/

#include "8x8led.h"
#include "main.h"
#include "ASCII_8x8.h"

void Write_Byte(uint8_t DATA)
{
        HAL_GPIO_WritePin(GPIOA,PIN_CS,GPIO_PIN_RESET);//低
        HAL_SPI_Transmit(&hspi2,&DATA,1,0xfff);
}

void Init_Max7219(void)
{
        Write_Max7219_1(0x09, 0x00);//译码方式:BCD码
        Write_Max7219_1(0x0a, 0x01);//亮度
        Write_Max7219_1(0x0b, 0x07);//扫描界限;8个数码管显示
        Write_Max7219_1(0x0c, 0x01);//掉电模式:0,普通模式:1
        Write_Max7219_1(0x0f, 0x00);//显示测试:1;测试结束,正常显示:0

        Write_Max7219_2(0x09, 0x00);//译码方式:BCD码
        Write_Max7219_2(0x0a, 0x01);//亮度
        Write_Max7219_2(0x0b, 0x07);//扫描界限;8个数码管显示
        Write_Max7219_2(0x0c, 0x01);//掉电模式:0,普通模式:1
        Write_Max7219_2(0x0f, 0x00);//显示测试:1;测试结束,正常显示:0

        Write_Max7219_3(0x09, 0x00);//译码方式:BCD码
        Write_Max7219_3(0x0a, 0x01);//亮度
        Write_Max7219_3(0x0b, 0x07);//扫描界限;8个数码管显示
        Write_Max7219_3(0x0c, 0x01);//掉电模式:0,普通模式:1
        Write_Max7219_3(0x0f, 0x00);//显示测试:1;测试结束,正常显示:0

        Write_Max7219_4(0x09, 0x00);//译码方式:BCD码
        Write_Max7219_4(0x0a, 0x01);//亮度
        Write_Max7219_4(0x0b, 0x07);//扫描界限;8个数码管显示
        Write_Max7219_4(0x0c, 0x01);//掉电模式:0,普通模式:1
        Write_Max7219_4(0x0f, 0x00);//显示测试:1;测试结束,正常显示:0
}
//-------------------------------------------
/*向M第一片MAX7219写入数据*/
void Write_Max7219_1(uint8_t add1,uint8_t dat1)
{
        HAL_GPIO_WritePin(GPIOA,PIN_CS,GPIO_PIN_RESET);//0
        Write_Byte(add1);           //写入地址,即数码管编号
        Write_Byte(dat1);              //写入数据,即数码管显示数字
        HAL_GPIO_WritePin(GPIOA,PIN_CS,GPIO_PIN_SET);//1
}
/*第二片MAX7219的写入数据*/
void Write_Max7219_2(uint8_t add2,uint8_t dat2)
{
        HAL_GPIO_WritePin(GPIOA,PIN_CS,GPIO_PIN_RESET);//0
    Write_Byte(add2);
    Write_Byte(dat2);
    HAL_GPIO_WritePin(GPIOA,PIN_CLK,GPIO_PIN_SET);//1
    Write_Byte(0x00);  //片1写入空
    Write_Byte(0x00);
    HAL_GPIO_WritePin(GPIOA,PIN_CS,GPIO_PIN_SET);//1
}
/*第三片MAX7219的写入数据*/
void Write_Max7219_3(uint8_t add3,uint8_t dat3)
{
        HAL_GPIO_WritePin(GPIOA,PIN_CS,GPIO_PIN_RESET);//0
        Write_Byte(add3);
        Write_Byte(dat3);
        HAL_GPIO_WritePin(GPIOA,PIN_CLK,GPIO_PIN_SET);//1
    Write_Byte(0x00); //片1写入空
    Write_Byte(0x00);
    Write_Byte(0x00); //片2写入空
    Write_Byte(0x00);
    HAL_GPIO_WritePin(GPIOA,PIN_CS,GPIO_PIN_SET);//1
}
/*第四片MAX7219的写入数据*/
void Write_Max7219_4(uint8_t add4,uint8_t dat4)
{
        HAL_GPIO_WritePin(GPIOA,PIN_CS,GPIO_PIN_RESET);//0
        Write_Byte(add4);
        Write_Byte(dat4);
        HAL_GPIO_WritePin(GPIOA,PIN_CLK,GPIO_PIN_SET);//1
    Write_Byte(0x00); //片1写入空
    Write_Byte(0x00);
    Write_Byte(0x00); //片2写入空
    Write_Byte(0x00);
    Write_Byte(0x00); //片3写入空
    Write_Byte(0x00);
    HAL_GPIO_WritePin(GPIOA,PIN_CS,GPIO_PIN_SET);//1
}

RTC
/*
* rtc.h
*
*  Created on: 2021年10月20日
*      Author: 大野猪_YEPIG
*/

#ifndef INC_RTC_H_
#define INC_RTC_H_

#include "stm32f1xx_hal.h" //HAL库文件声明
#include "main.h" //IO定义与初始化函数在main.c文件中,必须引用

/*
//时间读写与设置说明//
1,在mani.c文件中主循环之前放入RTC_Init();可使能RTC时钟。
        RTC_Init函数自带判断首次上电功能
2,使用RTC_Get();读出时间。读出的数据存放在:
年 ryear        (16位)
月 rmon        (以下都是8位)
日 rday
时 rhour
分 rmin
秒 rsec
周 rweek
3,使用RTC_Set(4位年,2位月,2位日,2位时,2位分,2位秒); 写入时间。
例如:RTC_Set(2022,8,6,21,34,0);

其他函数都是帮助如上3个函数的,不需要调用。
注意要使用RTC_Get和RTC_Set的返回值,为0时表示读写正确。
*/

extern RTC_HandleTypeDef hrtc;

//声明rtc.c文件中定义的全局变量(注意:这里不能给变量赋值)
extern uint16_t ryear;
extern uint8_t rmon,rday,rhour,rmin,rsec,rweek;

void RTC_Init(void); //用户自建的带有上电BPK判断的RTC初始化【在主循环前调用】
uint8_t Is_Leap_Year(uint16_t year);//判断是否是闰年函数
uint8_t RTC_Get(void);//读出当前时间值【主函数中需要读RTC时调用】
uint8_t RTC_Set(uint16_t syear,uint8_t smon,uint8_t sday,uint8_t hour,uint8_t min,uint8_t sec);//写入当前时间【主函数中需要写入RTC时调用】
uint8_t RTC_Get_Week(uint16_t year,uint8_t month,uint8_t day);//按年月日计算星期

#endif

/*
* rtc.c
*
*  Created on: 2021年10月20日
*      Author: 大野猪_YEPIG
*/

#include "rtc.h"

//以下2行全局变量,用于RTC时间的读取与读入
uint16_t ryear; //4位年
uint8_t rmon,rday,rhour,rmin,rsec,rweek;//2位月日时分秒周

void RTC_Init(void) //用户自建的带有上电BPK判断的RTC初始化
{
  hrtc.Instance = RTC;
  hrtc.Init.AsynchPrediv = RTC_AUTO_1_SECOND;
  hrtc.Init.OutPut = RTC_OUTPUTSOURCE_NONE;
  if (HAL_RTC_Init(&hrtc)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HAL_RTCEx_BKUPRead(&hrtc,RTC_BKP_DR1)!=0X5050){ //判断是否首次上电
           HAL_RTCEx_BKUPWrite(&hrtc,RTC_BKP_DR1,0X5050); //标记数值 下次不执行“首次上电”的部分
           RTC_Set(2022,1,1,0,0,0);//写入RTC时间的操作RTC_Set(4位年,2位月,2位日,2位时,2位分,2位秒)
  }
}

//判断是否是闰年函数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闰年   31 29 31 30 31 30 31 31 30 31 30 31
//非闰年 31 28 31 30 31 30 31 31 30 31 30 31
//输入:年份
//输出:该年份是不是闰年.1,是.0,不是
uint8_t Is_Leap_Year(uint16_t year){
        if(year%4==0){ //必须能被4整除
                if(year%100==0){
                        if(year%400==0)return 1;//如果以00结尾,还要能被400整除
                        else return 0;
                }else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设置时钟
//把输入的时钟转换为秒钟
//以1970年1月1日为基准
//1970~2099年为合法年份

//月份数据表
uint8_t const table_week[12]={0,3,3,6,1,4,6,2,5,0,3,5}; //月修正数据表
const uint8_t mon_table[12]={31,28,31,30,31,30,31,31,30,31,30,31};//平年的月份日期表

//写入时间
uint8_t RTC_Set(uint16_t syear,uint8_t smon,uint8_t sday,uint8_t hour,uint8_t min,uint8_t sec){ //写入当前时间(1970~2099年有效),
        uint16_t t;
        uint32_t seccount=0;
        if(syear<2000||syear>2099)return 1;//syear范围1970-2099,此处设置范围为2000-2099
        for(t=1970;t<syear;t++){ //把所有年份的秒钟相加
                if(Is_Leap_Year(t))seccount+=31622400;//闰年的秒钟数
                else seccount+=31536000;                    //平年的秒钟数
        }
        smon-=1;
        for(t=0;t<smon;t++){         //把前面月份的秒钟数相加
                seccount+=(uint32_t)mon_table[t]*86400;//月份秒钟数相加
                if(Is_Leap_Year(syear)&&t==1)seccount+=86400;//闰年2月份增加一天的秒钟数
        }
        seccount+=(uint32_t)(sday-1)*86400;//把前面日期的秒钟数相加
        seccount+=(uint32_t)hour*3600;//小时秒钟数
        seccount+=(uint32_t)min*60;      //分钟秒钟数
        seccount+=sec;//最后的秒钟加上去

        //【寄存器操作】因为HAL库的不完善,无法直接调用RTC_ReadTimeCounter函数。此处改用寄存器直接操作。
        RTC->CRL|=1<<4;   //允许配置
        RTC->CNTL=seccount&0xffff;
        RTC->CNTH=seccount>>16;
        RTC->CRL&=~(1<<4);//配置更新
        while(!(RTC->CRL&(1<<5)));//等待RTC寄存器操作完成
        //【寄存器操作】结束

        return 0; //返回值:0,成功;其他:错误代码.
}

//读出时间
uint8_t RTC_Get(void){//读出当前时间值 //返回值:0,成功;其他:错误代码.
        static uint16_t daycnt=0;
        uint32_t timecount=0;
        uint32_t temp=0;
        uint16_t temp1=0;

        //【寄存器操作】因为HAL库的不完善,无法直接调用RTC_WriteTimeCounter函数。此处改用寄存器直接操作。
         timecount=RTC->CNTH;//得到计数器中的值(秒钟数)
        timecount<<=16;
        timecount+=RTC->CNTL;
        //【寄存器操作】结束

        temp=timecount/86400;   //得到天数(秒钟数对应的)
        if(daycnt!=temp){//超过一天了
                daycnt=temp;
                temp1=1970;  //从1970年开始
                while(temp>=365){
                     if(Is_Leap_Year(temp1)){//是闰年
                             if(temp>=366)temp-=366;//闰年的秒钟数
                             else {temp1++;break;}
                     }
                     else temp-=365;       //平年
                     temp1++;
                }
                ryear=temp1;//得到年份
                temp1=0;
                while(temp>=28){//超过了一个月
                        if(Is_Leap_Year(ryear)&&temp1==1){//当年是不是闰年/2月份
                                if(temp>=29)temp-=29;//闰年的秒钟数
                                else break;
                        }else{
                    if(temp>=mon_table[temp1])temp-=mon_table[temp1];//平年
                    else break;
                        }
                        temp1++;
                }
                rmon=temp1+1;//得到月份
                rday=temp+1;  //得到日期
        }
        temp=timecount%86400;     //得到秒钟数
        rhour=temp/3600;     //小时
        rmin=(temp%3600)/60; //分钟
        rsec=(temp%3600)%60; //秒钟
        rweek=RTC_Get_Week(ryear,rmon,rday);//获取星期
        return 0;
}

uint8_t RTC_Get_Week(uint16_t year,uint8_t month,uint8_t day){ //按年月日计算星期(只允许1901-2099年)//已由RTC_Get调用
        uint16_t temp2;
        uint8_t yearH,yearL;
        yearH=year/100;
        yearL=year%100;
        // 如果为21世纪,年份数加100
        if (yearH>19)yearL+=100;
        // 所过闰年数只算1900年之后的
        temp2=yearL+yearL/4;
        temp2=temp2%7;
        temp2=temp2+day+table_week[month-1];
        if (yearL%4==0&&month<3)temp2--;
        return(temp2%7); //返回星期值
}

OLED

/*
* oled.h
*
*  Created on: Jun 26, 2022
*      Author: 大野猪_YEPIG
*/

#ifndef OLED_OLED_H_
#define OLED_OLED_H_

#include "stm32f1xx_hal.h" //HAL库文件声明
#include "main.h" //IO定义与初始化函数在main.c文件中,必须引用
#include <string.h>//用于字符串处理的库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extern I2C_HandleTypeDef hi2c1;//声明USART1的HAL库结构体
#define OLED0561_ADD        0x78  // OLED的I2C地址(禁止修改)
#define COM                                0x00  // OLED 指令(禁止修改)
#define DAT                         0x40  // OLED 数据(禁止修改)

void OLED0561_Init(void);//初始化
void OLED_DISPLAY_ON (void);//OLED屏开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FF (void);//OLED屏关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LIT (uint8_t x);//OLED屏亮度设置(0~255)
void OLED_DISPLAY_CLEAR(void);//清屏操作
void OLED_DISPLAY_8x16(uint8_t x,uint8_t y,uint16_t w);//显示8x16的单个字符
void OLED_DISPLAY_8x16_BUFFER(uint8_t row,uint8_t *str);//显示8x16的字符串

void OLED_DISPLAY_16x16(uint8_t x,uint8_t y,uint16_t w); //汉字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PIC1(void);//图片显示

void OLED_printf_US(uint8_t row,uint8_t *str,uint8_t i);//用于OLED_printf函数专用的显示程序
void OLED_printf (uint8_t row,char *fmt, ...);//OLED专用的printf函数
#endif /* OLED_OLED_H_ */

/*
* oled.c
*
*  Created on: Jun 26, 2022
*      Author: 大野猪_YEPIG
*/
#include "oled.h"
#include "ASCII_8x16.h" //引入字体 ASCII

#include "CHS_16x16.h" //引入汉字字体
#include "PIC1.h" //引入图片

void OLED0561_Init (void){//OLED屏开显示初始化
        OLED_DISPLAY_OFF(); //OLED关显示
        OLED_DISPLAY_CLEAR(); //清空屏幕内容
        OLED_DISPLAY_ON(); //OLED屏初始值设置并开显示
}
void OLED_DISPLAY_ON (void){//OLED屏初始值设置并开显示
        uint8_t buf[28]={
        0xae,//0xae:关显示,0xaf:开显示
    0x00,0x10,//开始地址(双字节)
        0xd5,0x80,//显示时钟频率?
        0xa8,0x3f,//复用率?
        0xd3,0x00,//显示偏移?
        0XB0,//写入页位置(0xB0~7)
        0x40,//显示开始线
        0x8d,0x14,//VCC电源
        0xa1,//设置段重新映射?
        0xc8,//COM输出方式?
        0xda,0x12,//COM输出方式?
        0x81,0xff,//对比度,指令:0x81,数据:0~255(255最高)
        0xd9,0xf1,//充电周期?
        0xdb,0x30,//VCC电压输出
        0x20,0x00,//水平寻址设置
        0xa4,//0xa4:正常显示,0xa5:整体点亮
        0xa6,//0xa6:正常显示,0xa7:反色显示
        0xaf//0xae:关显示,0xaf:开显示
        }; //
        HAL_I2C_Mem_Write(&hi2c1,OLED0561_ADD,COM,I2C_MEMADD_SIZE_8BIT,buf,28,1000);
}
void OLED_DISPLAY_OFF (void){//OLED屏关显示
        uint8_t buf[3]={
                0xae,//0xae:关显示,0xaf:开显示
                0x8d,0x10,//VCC电源
        }; //
        HAL_I2C_Mem_Write(&hi2c1,OLED0561_ADD,COM,I2C_MEMADD_SIZE_8BIT,buf,3,1000);
}
void OLED_DISPLAY_LIT (uint8_t x){//OLED屏亮度设置(0~255)
        uint8_t buf=0x81;
        HAL_I2C_Mem_Write(&hi2c1,OLED0561_ADD,COM,I2C_MEMADD_SIZE_8BIT,&buf,1,1000);
        HAL_I2C_Mem_Write(&hi2c1,OLED0561_ADD,COM,I2C_MEMADD_SIZE_8BIT,&x,1,1000);
}
void OLED_DISPLAY_CLEAR(void){//清屏操作
        uint8_t j,t;
        uint8_t buf[2]={0x10,0x00};
        for(t=0xB0;t<0xB8;t++){        //设置起始页地址为0xB0
                HAL_I2C_Mem_Write(&hi2c1,OLED0561_ADD,COM,I2C_MEMADD_SIZE_8BIT,&t,1,1000);
                HAL_I2C_Mem_Write(&hi2c1,OLED0561_ADD,COM,I2C_MEMADD_SIZE_8BIT,&buf[0],1,1000);
                HAL_I2C_Mem_Write(&hi2c1,OLED0561_ADD,COM,I2C_MEMADD_SIZE_8BIT,&buf[1],1,1000);
                for(j=0;j<132;j++){        //整页内容填充
                        HAL_I2C_Mem_Write(&hi2c1,OLED0561_ADD,DAT,I2C_MEMADD_SIZE_8BIT,&buf[1],1,1000);
                 }
        }
}

//显示英文与数字8*16的ASCII码
//取模大小为8*16,取模方式为“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纵向8点下高位”
void OLED_DISPLAY_8x16(uint8_t x, //显示汉字的页坐标(从0到7)(此处不可修改)
                                                uint8_t y, //显示汉字的列坐标(从0到63)
                                                uint16_t w){ //要显示汉字的编号
        uint8_t j,t,c=0;
        uint8_t buf[4];
        y=y+1; //因OLED屏的内置驱动芯片是从0x02列作为屏上最左一列,所以要加上偏移量
        for(t=0;t<2;t++){
                buf[0]=0xb0+x; buf[1]=y/16+0x10; buf[2]=y%16;
                HAL_I2C_Mem_Write(&hi2c1,OLED0561_ADD,COM,I2C_MEMADD_SIZE_8BIT,&buf[0],1,1000); //页地址(从0xB0到0xB7)
                HAL_I2C_Mem_Write(&hi2c1,OLED0561_ADD,COM,I2C_MEMADD_SIZE_8BIT,&buf[1],1,1000); //起始列地址的高4位
                HAL_I2C_Mem_Write(&hi2c1,OLED0561_ADD,COM,I2C_MEMADD_SIZE_8BIT,&buf[2],1,1000);        //起始列地址的低4位
                for(j=0;j<8;j++){ //整页内容填充
                        buf[3]=ASCII_8x16[(w*16)+c-512];
                        HAL_I2C_Mem_Write(&hi2c1,OLED0561_ADD,DAT,I2C_MEMADD_SIZE_8BIT,&buf[3],1,1000);//为了和ASII表对应要减512
                        c++;}x++; //页地址加1
        }
}

//----- 用于汉字显示的程序 ------//

//显示汉字16*16
//取模大小为16*16,取模方式为“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纵向8点下高位”
void OLED_DISPLAY_16x16(uint8_t x, //显示汉字的页坐标(从0xB0到0xB7)
                        uint8_t y, //显示汉字的列坐标(从0到63)
                        uint16_t w){ //要显示汉字的编号
        uint8_t j,t,c=0;
        uint8_t buf[5];
        for(t=0;t<2;t++){
                buf[0]=0xb0+x;buf[1]=y/16+0x10;buf[2]=y%16;
                HAL_I2C_Mem_Write(&hi2c1,OLED0561_ADD,COM,I2C_MEMADD_SIZE_8BIT,&buf[0],1,1000);
                HAL_I2C_Mem_Write(&hi2c1,OLED0561_ADD,COM,I2C_MEMADD_SIZE_8BIT,&buf[1],1,1000);
                HAL_I2C_Mem_Write(&hi2c1,OLED0561_ADD,COM,I2C_MEMADD_SIZE_8BIT,&buf[2],1,1000);
                for(j=0;j<16;j++){ //整页内容填充
                        buf[3]=GB_16[(w*32)+c];
                        HAL_I2C_Mem_Write(&hi2c1,OLED0561_ADD,DAT,I2C_MEMADD_SIZE_8BIT,&buf[3],1,1000);
                        c++;}x++; //页地址加1
        }
        buf[4]=0xAF;
        HAL_I2C_Mem_Write(&hi2c1,OLED0561_ADD,COM,I2C_MEMADD_SIZE_8BIT,&buf[4],1,1000);
}

void OLED_DISPLAY_PIC1(void){ //显示全屏图片
        uint8_t m,i;
        uint8_t buf[4];
        for(m=0;m<8;m++){//
                buf[0]=0xb0+m;buf[1]=0x10;buf[2]=0x02;
                HAL_I2C_Mem_Write(&hi2c1,OLED0561_ADD,COM,I2C_MEMADD_SIZE_8BIT,&buf[0],1,1000);
                HAL_I2C_Mem_Write(&hi2c1,OLED0561_ADD,COM,I2C_MEMADD_SIZE_8BIT,&buf[1],1,1000);
                HAL_I2C_Mem_Write(&hi2c1,OLED0561_ADD,COM,I2C_MEMADD_SIZE_8BIT,&buf[2],1,1000);
                for(i=0;i<128;i++){//送入128次图片显示内容
                        buf[3]=PIC1[i+m*128];
                        HAL_I2C_Mem_Write(&hi2c1,OLED0561_ADD,DAT,I2C_MEMADD_SIZE_8BIT,&buf[3],1,1000);
                        }
        }
}

//向LCM发送一个字符串,长度64字符之内。
//应用:OLED_DISPLAY_8_16_BUFFER(0," DoYoung Studio");
void OLED_DISPLAY_8x16_BUFFER(uint8_t row,uint8_t *str){
        uint8_t r=0;
        while(*str != '\0'){
                OLED_DISPLAY_8x16(row,r*8,*str++);
                r++;
    }
}

//用于OLED_printf函数专用的显示程序
void OLED_printf_US(uint8_t row,uint8_t *str,uint8_t i){
        uint8_t r=0;
        while(i != r){//i是长度值,当显示到i之后退出
                OLED_DISPLAY_8x16(row,r*8,*str++);//显示英文与数字8*16的ASCII码
                r++;
    }
}
//OLED专用的printf函数
//调用方法:OLED_printf(0,"123");
void OLED_printf (uint8_t row,char *fmt, ...)
{
    char buff[17];  //用于存放转换后的数据 [长度]
    uint16_t i=0;
    va_list arg_ptr;
    va_start(arg_ptr,fmt);
    vsnprintf(buff, 20,fmt,arg_ptr);//数据转换
    i=strlen(buff);//得出数据长度
    if(strlen(buff)>16)i=16;//如果长度大于最大值,则长度等于最大值(多出部分忽略)
    OLED_printf_US(row,(uint8_t *)buff,i);//最终调用OLED专用的printf函数来显示
    va_end(arg_ptr);
}

修正时间方法,上位机通过 串口usart1 访问 115200 ,编码改成中文,按回车显示当前时间,按C 回车 提示操作成功 输入当前时间 比如:20220916144030  年月日小时分钟秒   回车 就同步成功。
RTC实时时钟测试
实时时间:2022-09-16  14:44:07
单按回车键更新时间,输入字母C初始化时钟
请输入设置时间,格式20170806120000,按回车键确定!

C
初始化成功
20220916144530
写入成功

代码下载:

楼主:
MAX7219点阵屏 字库软件设置,由于软件这里不能传大家自行搜索下载

LCD汉字取模板软件(中文版).7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