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89c51单片机数码管为什么不亮?

楼主(2022-09-16):
大佬们能帮看看我这个proteus的为什么不会亮吗

网友A:
标准51的P0口是没有驱动能力的,需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B:
P0口需要接10K的上拉电阻

网友C:
接A103J的排阻,仿真里也有排阻 ,不过不是这个型号

网友D:
若要使用P0且不加上拉电阻数码管选用共阳,看电路数码管共阴是无法点亮的.

网友D:
像这样呈现灰色没关系因为程序运行后端口会赋值低电平点亮共阳数码管所以仿真分析不合理却能正常运行.

网友E:
Proteus中搜索RESPACK-8添加一个排阻,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