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2单片机+DS1302+12864显示乱码,十位数一直为0,不增加 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22-09-16):
先出现00,01,然后乱码,08,09,十位数一直为0,不增加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12864.h"
unsigned char test[3];
unsigned char dat;
void DS1302_Init(void)
{
        DS1302_RST=0;
        DS1302_SCLK=0;
}
void DS1302_WriteByte(unsigned char Command,Data)
{
        unsigned char i;
        DS1302_RST=1;
        for(i=0;i<8;i++)
        {
                DS1302_IO=Command&(0x01<<i);
                DS1302_SCLK=1;
                DS1302_SCLK=0;
        }
        for(i=0;i<8;i++)
        {
                DS1302_IO=Data&(0x01<<i);
                DS1302_SCLK=1;
                DS1302_SCLK=0;
        }
        DS1302_RST=0;
}
unsigned char DS1302_ReadByte(unsigned char Command)
{
        unsigned char i,Data=0x00;
        Command|=0x01;
        DS1302_RST=1;
        for(i=0;i<8;i++)
        {
                DS1302_IO=Command&(0x01<<i);
                DS1302_SCLK=0;
                DS1302_SCLK=1;
        }
        for(i=0;i<8;i++)
        {
                DS1302_SCLK=1;
                DS1302_SCLK=0;
                if(DS1302_IO){Data|=(0x01<<i);}
        }
        DS1302_RST=0;
        DS1302_IO=0;
        return Data;
}

void SetTime ()
{
        DS1302_WriteByte(0x8E,0x00);

        DS1302_WriteByte(0x80,0x10);

        DS1302_WriteByte(0x8E,0x80);
}

void ReadTime()
{
        dat = DS1302_ReadByte(0x81) ;        //读取秒

                test[0] = dat / 16*10 + '0';
                test[1] = dat % 16 + '0';

        DisplayListNum(3,1,&test,2);  //数据显示

}

网友A:
代码太少,看不出来。你可以上网多下几份别人的程序,总有一份是合适正常的,再修改成自己需要的代码。

楼主: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12864.h"

void main()
{
                DS1302_Init();
                LCDInit();
                LCDClear();
                SetTime();

        while(1)
        {
                ReadTime();
        }
}

网友B:
要电路(含特殊器件型号)+全部代码,这样才可以避免乱猜

网友C:
void ReadTime()
{
        dat = DS1302_ReadByte(0x81) ;        //读取秒

                test[0] = dat / 16 + '0';//<<<<<<<<<<<<<<<<<<<<<<<<<<<<<<<<<<<<<<<<<<,
                test[1] = dat % 16 + '0';

        DisplayListNum(3,1,&test,2);  //数据显示

}

网友D:
5楼正解

楼主:
还是乱码,我把文件打包了

STC12 DS1302 12864.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