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3 K3T6C单片机可以用串口下载吗?

楼主:
请教大神,最近朋友弄了个小板,需要改个程序,PB0做AD采样,电压大于0.3V时PB7闪烁三秒后(PB7接一个发光二极管),PD2、PD3都为低电平
若采样电压小于0.3V时,PB6闪烁三秒后(PB6也接一个发光二极管),PD2、PD3都为高电平。

因为本人从没使用过STM8的单片机或者说从没用过STM的单片机,
另本人只有UART的串口下载器,不知道能不能用来下载这个单片机程序,他板上有个JTAG的接口,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希望哪位大神帮忙指导一下这个程序。十分感谢!

网友A(2022-09-17):
现在的单片机程序通常加密的,不可以下载。如果没有加密是可以下载的。

网友B:
空白STM8103芯片只能用STLINK下载,有大神已经写出了串口下载的Bootloader,但是还是需要STLINK烧写后才可以串口下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单片机程序通常加密的,不可以下载。如果没有加密是可以下载的。

现在附上图片看的更清楚些,其实就是跟据白线的高低电平来改变H1和LV的输出,并用黄灯和红灯做指示,第一次接触这种单片机,不知道该怎么弄,求教大神。

网友C:
现在附上图片看的更清楚些,不知道他这个JTAG接口干嘛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空白STM8103芯片只能用STLINK下载,有大神已经写出了串口下载的Bootloader,但是还是需要STLINK烧写后才可以 ...

十分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B:
stm8 编程的软件有官方的stvd附带烧写软件stvp(支持STLINK).C语言编程。照片中的JTAG口应该是接STLINK的烧写口。
烧写接口:电源正、负极,1脚NRST,26脚SWI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m8 编程的软件有官方的stvd附带烧写软件stvp(支持STLINK).C语言编程。照片中的JTAG口应该是接STLINK的烧 ...

感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