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分压电阻ADC采样问题

楼主:
分压电阻用100K和10K,静态电流太大。不想额外加MOS开关,能不能分压电阻换成100M和10M。

网友A(2022-09-17):
分压电阻取多大,只要比例相同,得到的结果都一样,没问题。
可是,分到的电压,送给【谁】用呢?这时就会出问题了。
1、【谁】会有输入电阻R,这个R会与你的分压电阻再分压。这样就分到的电压就不是之前的计算值了。
2、如果【谁】的R,是个固定值,则新的分压值与之前的计算则有固定对应关系,重新计算一下,也能用。
3、如果【谁】的R是个固定值,但相对楼主的10M,太小了,则分到的电压就很小,会识别困难。
4、如果【谁】的R是非固定值,则无法测量了。
总结:能不能用,与这个【谁】输入阻抗性质有关!

网友B:
建议不要太大,太大了分压就会失真,我遇到过,当时用的就是10M和1M

网友C:
最好的办法就是再加一个PNP管,把接地换成控制24V电源接入。

网友D:
用一个IO+NPN+PNP接通24V给分压电阻,ADC输入电阻再10K以下比较好,ADC对地还要接一个1~100nF电容。

网友E:
你需要查一下datasheet。ADC输入也需要驱动,因为有采样电路部分。电阻越大,噪声越大,精度下降,造成比例偏离预期。

网友F:
不建议用10M以上的电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