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问题

楼主(2022-09-17):
单片机上有两个电源引脚VCC和AVCC,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都是3.3V之间串联电感滤波。外围运放用AVCC模拟电源,和单片机ADC通信。
单片机掉地模式,为了低功耗,关闭运放电源,不想额外加MOS开关,能不能利用单片机IO后输出高电平给运放供电。不知道单片机IO输出的高电平是VCC还是AVCC电压
或者用另个IO口并联提高电流

网友A:
1、查供方芯片的手册,看看能提供的电源电流有多大?
2、查运放手册,看看需要的电源电压范围是多少?能够输出的信号电压范围是多少?是否符合AD的输入要求?运放需要的电流是否在小于供电电源所能提供的电流。
如果以上都符合了,就放心的实施你的方案吧。

网友B:
小电流的运放可以用IO字节供电,一定要记得用RC滤波后再给运放,要注意IO能承受的最大冲击电流来确定串联的电阻,一般100欧姆,运放电流最好不要大于5mA。像LMV358这样的,电流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