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单个按键状态机编程控制5种不同LED闪法程序与仿真

楼主:
LED流水灯堆叠设计,且按键不占用CPU时间,上电显示第1功能,单个按键的单击显示第2种功能,单按第5次返回第1功能,任意功能长按2S以上返回第2功能.程序注释全。附件包含程序源码和PROTUSE仿真图。

/*****************************************************************************
*名称:头文件,预定义。
*功能:包含头文件,预定义,端口定义
******************************************************************************/
#include<reg51.h>             //包含 51 单片机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uchar可在函数中当unsign char使用,取值不超过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uint可在函数中当unsign int使用,取值不超过65535。
sbit KEY=P1^0;             //定义按键KEY为P1.0
#define LED P2            //定义LED为P2口
#define KEY_STATE_0   0    //按键初始状态
#define KEY_STATE_1   1    //按键消抖
#define KEY_STATE_2   2    //按键按下功能种类是单击,双击还是长按
#define KEY_STATE_3   3    //按键弹起

#define SINGLE_KEY_TIME 3 //SINGLE_KEY_TIME*10MS = 30MS?判定单击的时间长度,软件消抖
#define KEY_INTERVAL 30  //KEY_INTERVAL*10MS?= 300MS 判定双击的时间间隔
#define LONG_KEY_TIME 200 //LONG_KEY_TIME*10MS? ?= 2S? ?判定长按的时间长度

#define N_KEY   0   //按键没动作
#define S_KEY   1   //单击
#define L_KEY   2   //长按
#define D_KEY   3  //双击
uchar code Zuoyi[]={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左流水数组,低电平导通
uchar code Youyi[]={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右流水数组,低电平导通
uchar keySu=0;            // 定义按键功能状态变量
uchar key_val;           // 按键值
uchar time_10ms_ok=0;  //10MS定时标志
//define LongCount 100; //延时长按变量100X10MS=1S
/******************************************************************************
***函数名称: void delay_ms(uint x)
***函数功能: MS延时(按下按键时,可以跳出循环体)
***输入:     无
***输出:     无
******************************************************************************/
/*******/
void delay_ms(uint x)           // 延时函数,延时x MS,
{
      uint i;                //定义无符号字符型变量j值域为0-65536.
uchar j;                          //定义无符号字符型变量i值域为0-255.
if(KEY)              //如果按键为1时,则执行延时循环
{
            for(i=0;i<x;i++)  //  循环x遍
{
        for(j=0;j<112;j++)
                 ;                //空语句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
      }
      else               //如果按键按下则跳出循环
      return;
}

/******************************************************************************
***函数名称: void move_l(void)
***函数功能: 左流水(P2口低位向高位流动跑马)
***输入:     无
***输出:     无
******************************************************************************/
/******/

void move_l(void)                   //1.左流水函数
{
uchar b;                    //循环变量b
while(1)                    //死循环
{
                  for(b=0;b<8;b++)     // 循环8遍
{
                   LED=Zuoyi[b]; //调用左流水数组

                   delay_ms(500);    //延时500MS
                   if(KEY==0)        //如果有按键按下
                         return;          //退出循环
            }
                  //if(KEY==0)            //此两语句可以不用
                      //return;
     }
}
/******************************************************************************
***函数名称: void move_r(void)
***函数功能: 右流水(P2口高位向低位流动跑马)
***输入:     无
***输出:     无
******************************************************************************/
/******/
void move_r(void)                     //2.右流水函数
{
uchar b;                      //循环变量b
while(1)                     //无限循环
  {
              for(b=0;b<8;b++)      // 循环8遍
{
             LED=Youyi[b];    //调用右流水数组
delay_ms(500);      //延时500MS
       if(KEY==0)          //如果有按键按下则退出循环
                   return;            //退出循环
        }
             //if(KEY==0)              //此两语句可以不用
                //return;
}
}

/******************************************************************************
***函数名称: void flash(void)
***函数功能: 闪烁
***输入:     无
***输出:     无
******************************************************************************/
/******/

void flash(void)           //3.闪烁
{
   while(1)            //无限循环
   {
     LED=0x00;      //亮
delay_ms(500);   //延时500MS
       LED=0xff;      //灭
delay_ms(500);  //延时500MS(毫秒)

if(KEY==0)     //如果有按键按下则退出循环
              return;        //退出循环
   }
}

/******************************************************************************
***函数名称: void Di_zeng1 (void)
***函数功能:.左递增右递减,,右递增左递减
***输入:     无
***输出:     无
******************************************************************************/
/******/
void Di_zeng1 (void)    //4.左递增右递减,,右递增左递减
{
while(1)
        {
      uchar m;     //循环变量
uchar n=0;   //中间变量
uchar n1=0;  //中间变量
uchar n2=0;  //中间变量
uchar n3=0;  //中间变量

      for(m=0;m<8;m++)           //左递增,循环8位
        {
           n +=(0x01<<m);       //  1左移m位再赋值给n
                         LED=~n;            //n取反后点亮LED灯
           delay_ms(500);     //延时500毫秒
           if(KEY==0)        //如果按键按下
                 return;          //退出循环
                  }

        for(m=0;m<8;m++)      //右递减,循环8位
        {
            n1 +=(0x80>>m);    // 1右移m位再赋值给n1
LED=n1;           //n1取反后点亮LED灯
            delay_ms(500);     //延时500毫秒

            if(KEY==0)    //如果按键按下
                  return;      //退出循环
}

for(m=0;m<8;m++)  //右递增
{
      n2 +=(0x80>>m);
            LED=~n2;
      delay_ms(500);
      if(KEY==0)
            return;
  }
for(m=0;m<8;m++)     //左递减
{
     n3=n3+(0x01<<m);
           LED=n3;
     delay_ms(500);
     if(KEY==0)
           return;
  }
         //if(KEY==0)       //此两语句可以不用
                  //return;
}
}

/******************************************************************************
***函数名称: void Di_zeng2 (void)
***函数功能:左递增左递减,,右递增右递减
***输入:     无
***输出:     无
******************************************************************************/
/******/
void Di_zeng2 (void)    //5.左递增左递减,,右递增右递减
{
while(1)
        {
      uchar m,n=0;
      uchar n1=0;
                uchar n2=0;
      uchar n3=0;
      for(m=0;m<8;m++)   //左递增
        {
           n=n+(0x01<<m);
                         LED=~n;
           delay_ms(500);
           if(KEY==0)
                 return;
                  }

        for(m=0;m<8;m++)//左递减
        {
            n1 +=(0x01<<m);
LED=n1;
            delay_ms(500);
            if(KEY==0)
                  return;
        }

for(m=0;m<8;m++)  //右递增
{
      n2 +=(0x80>>m);
            LED=~n2;
       delay_ms(500);
      if(KEY==0)
            return;
  }
for(m=0;m<8;m++)     //右递减
{
     n3=n3+(0x80>>m);
           LED=n3;
     delay_ms(500);
     if(KEY==0)
           return;
  }
       //if(KEY==0)       //此两语句可以不用
                //return;
}
}

/******************************************************************************
***函数名称: uchar key_read(void)
***函数功能: 键盘扫描函数(按键状态机方式)
***输入:     无
***输出:     返回值。单击,长按,双击
******************************************************************************/
/******/
uchar key_read(void)
{
static uchar key_state = 0;    //按键初始状态
static uint key_time =0;      //按键时间间隔计时变量
uchar key_press;            //按键是按下还是抬起变量
uchar key_return;           //按键函数返回
key_return=N_KEY;         //清除返回按键值
key_press=KEY;           //读取当前键值
switch(key_state)
{
case KEY_STATE_0:  //按键初始状态0:判断有无按键按下
if(!key_press)       //有按键按下
{
key_time=0;     //一次10ms,时间间隔计数器清0
key_state=KEY_STATE_1;//然后进入转到按键确认态1
}
break;
case KEY_STATE_1:
//按键确认状态1:软件消抖(确定按键是否有效,而不是误触)
//按键有效的定义:按键持续按下超过设定的消抖时间
if(!key_press)      //按键仍然按下
{
key_time++;     //一次10ms,时间间隔变量加1
             //消抖时间为SINGLE_KEY_TIME*10MS=30MS
if(key_time>=SINGLE_KEY_TIME) //如果大于消抖时间
{
key_state = KEY_STATE_2;//按键仍然处于按下状态
}
//如果按键时间超过消抖时间,即判定为按下的按键有效。
//按键有效包括两种:单击或长按,继续判定为那种有效按键
}
else //按键时间没有超过,判定为误触,按键无效,返回状态0
{
key_state = KEY_STATE_0;   //返回初始状态
            }
break;          //跳出
   case KEY_STATE_2:  //按键状态2:判定按键有效的种类:是单击,还是长按
if(key_press)    //如果按键在设定的长按时间内释放,则判定为单击
{
key_time++; //一次10ms,时间间隔变量加1
//按键弹起(高电平)后计时,计时大于双击30*10MS时间小于长按时间则为单击
if((key_time >=KEY_INTERVAL)&&( key_time < LONG_KEY_TIME))
{
key_return = S_KEY;         //返回有效按键值: 单击
key_time=0;                 //时间间隔变量清0
key_state = KEY_STATE_0;   //返回按键状态0继续等待按键
             }
                 else //否则在此时间段为低电平则为双击
                 {
key_return = D_KEY;         //返回有效按键值: 双击
key_time=0;               //时间间隔变量清0
key_state = KEY_STATE_0;   //返回按键状态0继续等待按键
}
              }
else    // 如果一直按下,则计算按下的时间
{
key_time++;
//如果按键继续按下时间超过设定的长按时间
//(LONG_KEY_TIME*10ms=300*10ms=3000ms)则判定为长按

if(key_time >= LONG_KEY_TIME)
{
key_return = L_KEY;         //返回有效键值:长按
key_time=0;                //时间间隔变量清0
key_state = KEY_STATE_3;   //去状态3,等待按键释放
}
}
break;
case KEY_STATE_3:    //状态3为长按按键释放抬起
if(key_press)  //如果按键为1,释放状态
{
key_state = KEY_STATE_0; //按键弹起,进行下一次按键的判定
}
break;
//特殊情况:key_state 是其他值的情况,清0key_state ,这种情况一般出现
//在没有初始key_state,第一次执行这个函数的时候
default: key_state = KEY_STATE_0;
break;

}
return key_return; //返回按键值
}

/******************************************************************************
***函数名称: void Timer0Init()
***函数功能: 定时器0初始化
***输入:     无
***输出:     无
******************************************************************************/
/******/
void Timer0Init()                  //10毫秒@12.00MHZ
{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工作方式1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定时器0预设初值10000US=10MS
      TR0=0;             //关闭定时器0,当按键按下才开启定时器0,计算按下的时长
      EA=1;             //开总中断
      ET0=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

/******************************************************************************
***函数名称: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函数功能: 定时器0中断函数
***输入:     无
***输出:     无
******************************************************************************/
/******/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
     TH0=(65536-10000)/256;    //预设初值50MS
     TL0=(65536-10000)%256;   //预设初值50MS
     time_10ms_ok=1;         //10毫秒到标志
}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KEY=0x01;              //P1.0作为输入口前必须输出高电平
Timer0Init();           //调用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
while(1)
{
         if(time_10ms_ok)            //10MS定时时间到
         {
              time_10ms_ok=0;      //赋值0,10MS查询一次按键状态
key_val=key_read();    //读取按键的返回值
if(key_val==S_KEY)     //如果是单击
{
          keySu++;       //变量按键数加1
          if(keySu==5)    //如果加到5
          keySu=0;       //重新赋值0
}
      if(key_val==L_KEY)     //如果是长按
{
          keySu=1;       //按键数为1
}
        if(key_val==D_KEY)   //如果是双击
{
             keySu=2;      //按键数为2
}

switch(keySu)   //5路分支
{
        case 0: move_l();break;     //当按键数为0,执行左流水功能
case 1: move_r();break;    //当按键数为1,执行右流水功能
case 2: flash(); break;     //当按键数为2,执行闪烁功能
case 3: Di_zeng1(); break; //当按键数为3执行左递增右递减,右递增左递减功能
case 4: Di_zeng2(); break;//当按键数为4执行左递增左递减,右递增右递减功能
        default : break;        //默认跳出
}
}
}
}

Keil代码与Proteus8.8仿真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