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无法掉电保护,每次重启都会到初始值?

楼主(2022-09-17):
求大佬看看为啥不能掉电保护啊,每次重启都会到初始值。

网友A:
你在ds1302_init里干了些什么事呢?

网友B:
去掉初始数据就行了

网友C:
首次加电初始化DS1302后在24C02存个标记,以后再次上电先读24C02存的标记,就绕过DS1302初始化函数,DS1302里的数据就不会被重新更改。

网友D:
程序都贴出来吧。。。不然不知道你做了什么

网友E:
肯定是上电初始化时写了时间值。

网友F:
ds1302_init这个函数估计要去掉就行了

网友G:
DS1302 本来就没有掉电保存的能力! 设备断电后,DS1302须纽扣电池维持供电。同时,配置上打开外部电池供电的功能配置,确保设备掉电后由电池继续供电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次加电初始化DS1302后在24C02存个标记,以后再次上电先读24C02存的标记,就绕过DS1302初始化函数,DS1302 ...

解决了,谢谢

网友H:
DS1302内部RAM写一个标记符 上电校验是否是首次上电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