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独立按键如何编写按住三秒后才执行命令的C语言程序?

楼主(2022-09-17):
请问:独立按键如何编写按住三秒后才执行命令的C语言程序?

网友A:
把按键防抖的delay函数时间延长到3秒就可以吧

网友B:
也是常用的按键功能计数方式即可

网友C:
给你一个短、中、长按键示例,具体任务自行完善。有详细注释,不难理解。

#include<reg52.h>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1;
sbit LED3=P1^2;
sbit key=P1^7;

void Timer0Init()        //10毫秒@12.000MHz
{
        TMOD=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F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8;    //设置定时初值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 1;       //开总中断
        ET0 = 1;       //开T0中断
}

//按键扫描
void keyscan()
{
        static unsigned int time=0;     //计数变量
        static bit key_sign=0;          //按键状态标志
        if(!key)  //按键按下
        {
                time++;
                if(time>300)
                        time=301; //防止溢出
                if(time>1 && key_sign==0) //10ms消抖
                        key_sign=1; //确认按键按下
                if(time==300)  //判断按下3s有效
                        LED3=~LED3; //任务3
        }
        else //没有按或按下后松手
        {
                if(key_sign==1)//判断是按键按下后松手
                {
                        key_sign=0;
                        if(time<100)//小于1s判断短按
                                LED1=~LED1;//任务1
                        if(time>=100 && time<300)//大于1s有效
                                LED2=~LED2;//任务2
                }
                time=0;
        }
}
//主函数
void main()
{
        Timer0Init();//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while(1)
        {
                //其它任务
        }
}
//T0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er0Interrupt() interrupt 1
{
        TL0 = 0xF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8;                //设置定时初值
        keyscan();                //按键扫描
}

网友D:
大概是这个意思:
if(key==0)//按键按下
{
    Delayms(5);//延时消抖   if(key==0)  //再次确认按键按下
   {
     TR0=1;   //打开定时器 开始计时
      while(key==0)  //按键
      {
         if(定时器计数变量>=3000毫秒)//按键时间3秒钟以后
          {
                TR0=0;             //停止定时器
               TH0=TH0=0;      //复位
              定时器计数变量=0; //复位
              调用需要执行的函数();  ///////////////////////////
         }
       }
       定时器计数变量=0;//复位
       TR0=0;//停止定时器
       TH0=TH0=0; //复位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一个短、中、长按键示例,具体任务自行完善。有详细注释,不难理解。

多谢你的指教,提供详细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概是这个意思:
if(key==0)//按键按下
{

多谢你的指教,提供详细的程序

网友E:
检测按下时间超过3秒即可。

网友F:
void main()
{
        while(1)
        {
                if(!KEY)
                {
                        delay1ms();
                        if(delay_XD<0xFFFF)delay_XD++;
                        if(delay_XD==3000)
                        {
                                //your code
                        }
                }
                else
                {
                        delay_XD = 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