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4X4X4立方灯的效果乍样做?

楼主(2022-09-18):
乍样做出效果数据来——我想得头都破了, 帮助正确者,我奖30分——多谢大家帮助——,

网友A:
你不是都有取模软件了么?取模后,存入数组,然后周期的, 应用到灯上不就好了?

网友B:
取模后存入数组,应用到灯上

网友C:
看看大佬们的回复,期待

网友D:
取模软件取模后存入数组,数组里的值表示一种状态,再将数组的值赋值给I/O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都有取模软件了么?取模后,存入数组,然后周期的, 应用到灯上不就好了?

取出的数乍安排啊?C1放组数——L1,L2,又放那组数?我都试好多次了都没弄好。灯光效果都是乱乱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取出的数乍安排啊?C1放组数——L1,L2,又放那组数?我都试好多次了都没弄好。灯光效果都是乱乱的——[e ...

这问题复杂了,你代码不全,电路图不全,你这个取模软件咱也没用过,出来的样本啥样子,也不知道。 你设计软硬件的都不知道 L1 L2 代表什么,我们更看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