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大神指点一下,STC32G单片机做TFT3.5寸硬件SPI显示

楼主(2022-09-18):
原来STC12C5A60S2的程序,改成STC32G12K128的,出现很多错误,具体不会修改,来个大神指点一下,十分感谢!
原来这个程序用STC12C5A60S2单片机的时候,用的KEIL-C51,改用STC32G12K128后要用KEIL-C251编译。
出现的错误具体如下:

第一行好像提示使用了过时的声明,不知道怎么修改。
具体指定到第208行,

网友A:
没有实物,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实物,仅供参考。

还是不行,不显示
因为STC12C5A60S2和STC32G的硬件SPI部分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实物,仅供参考。

还是十分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B:
仔细看一下STC32手册你就知道原因了

网友C:
对,仔细看一下。买个调试器,把其它功能一点点删除,然后一点点调试,一点点加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仔细看一下。买个调试器,把其它功能一点点删除,然后一点点调试,一点点加功能。

感觉还是STC32G单片机的问题,这个程序原来在KEIL-C51下编辑没错误没警告,换成KEIL-C251就好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一下STC32手册你就知道原因了

说明书看过N遍了,修改了一下指令模式和存储器模式,不是不显示,应该还要把这个程序的SPI换成STC32G的硬件SPI才行,唉,实在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一下STC32手册你就知道原因了

这个程序是原来STC12C5A60S2的硬件SPI的,还要改成STC32G的硬件SPI才行,可惜不会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