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C8T6制作的平衡自行车

楼主:
材料:
STM32F103C8T6开发板
mpu6050陀螺仪
蓝牙模块 -> 控制小车前进后退
SG90舵机 -> 控制小车转向
TB6612电机驱动
N20减速电机
无刷电机带光电编码器->保持小车平衡
3节18650电池供电.

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sT411j71w?spm_id_from=333.999.0.0&vd_source=abd6d7e98b58c8bc43743d856605a6de

看网上有人做个这平衡自行车,感觉很有趣,于是自己动手也搞了一个,成本一百多块把.
车架是3D打印机打印的.
代码都是自己写的,核心算法是PID.下面是源码下载地址.

动量轮模组使用万宝至无刷伺服电机,内置驱动,支持正反转,PWM调速,并且带有100线编码器AB相双通道信号输出。

该电机接线图如上图所示(电机的黑色塑料壳被取掉了),实际小车中的线的颜色可能与上图有所不符,大家要按照位置来判断而不是线的颜色。
1.信号A相和信号B相为编码器脉冲输出端;
2.正反转切换的线我们直接用单片机的引脚3.3V电平控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3.编码器供电接3.3V;
4.PWM接单片机的PWM输出,启动运行我们接单片机IO口,在电机初始化时置为高电平;
5.电源负极接GND,电源正极接12V。
6.一定要注意,控制信号的地和供电的地一定要是一个地,这个共地的概念虽然十分基础,但我们还是发现有不少没有共地!
无刷电机参数:
驱动系统    3相双极性方波驱动PWM控制系统
最大功率    10W
最大扭矩    0.0385N*m
电机驱动电压    12-24V
控制系统电压    5V(经实验3.3V也支持)
编码器    100线
尺寸    直径42mm,长度39mm
重量    140g
电机简单测试运行方法:正极接12V,负极接GND,启动线串1k电阻接12V就可以运行,如果要反转,正反转切换线串1k电阻接12V就可以,正反转切换请在停机时候切换,以免瞬间正反转浪涌损坏驱动。
无刷电机注意正负极严禁搞错,必须使用稳压五浪涌直流电源。
作为一款平衡小车套件,拆机无刷电机即可满足我们的使用,至于全新的该款无刷电机,我们经过长时间寻找调研,发现这是一款用在打印机上的电机,无法找到销售渠道,目前只能用拆机的电机,虽然使用的是拆机电机,但无刷电机的特性决定其运行平稳、安静、精准、寿命长,因此作为动量轮模组电机再合适不过。
(新人第一次开源,如果您喜欢的话希望能评分点币)
源码下载: 9998

网友A(2022-09-30):
能跑起来吗??。  感觉很笨重,跑不起来的样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跑起来吗??。  感觉很笨重,跑不起来的样子。

跑起来的意义并不大,亮点在于能站立

网友C:
STM32F103C8T6开发板
mpu6050陀螺仪
蓝牙模块 -> 控制小车前进后退
SG90舵机 -> 控制小车转向
TB6612电机驱动
N20减速电机

网友C:
能分享一下电路图吗?

网友D(2023-10-29):
不错,成本做出来也要几百吧

网友E(2023-12-16):
开发一个成品板的驱动程序 吧!成品板二手新的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