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的什么PDF浏览器?

楼主(2022-09-18):
请问大家用的什么PDF浏览器?求推荐。
平时就是用来看看数据手册,不做什么大工程。
要求体积小巧,不用太多没有功能(例如什么PDF编辑、PDF转WORD等等)。
需要能同时打开多个文档,有时要同时看多个文档。(是并排打开多个窗口,而不是多个标签)
加载速度快,不卡。要免费。

网友A:
我用的是Adobe,好用

网友B:
福晰PDF阅读器

网友C:
福昕阅读器

网友D:
电脑上用 foxit reader,手机上用 pdf reader pro

网友E:
一直在用Adobe,好用

楼主:
不喜欢WPS。也说不出来他有什么不对,就是不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Adobe,好用

以前用过。功能还算可以。

楼主:
可以考虑。

网友F:
wps很好用,或者手机qq浏览器自带的也可以的

网友G:
我电脑实在太差,用的PDF-XChange Viewer 绿色版。大型PDF文档基本秒开。

网友H:
edge浏览器,好用。

网友I:
那个看pdf软件最新版,现在复制文字都不免费了,我真是服了,还老是自动升级

网友J:
我现在用的是W,有点不爽,主要是用它看一些文档,截图非常麻烦,很多功能都不免费了。

楼主:
大家都说福昕PDF阅读器好。那我改天就换成福昕PDF阅读器吧。
其实我曾经也稍稍用过一下福昕的(Win98的年代),当时使用过程也好像没感觉有什么问题。
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K:
这个广告打得猝不及防……
仔细看了所有的回复, 撇开回复的各种软件的名称的数量,说 福昕 的并不是最多的不说。
光说口碑: 两个说  Adobe “好用”, 一个说 WPS  “好”, 唯独说 福昕 的,只有说"在用"或者光说个名字。  你是如何 总结出:  大家都说  福昕  “好”的???

网友L:
就我用QQ浏览器么。。。

网友M:
福晰PDF阅读器,可以下载个老版本的  体积小 功能也够用了  我用了好多年了 用的是4.x.x版本的

网友N:
喜欢用福析的,速度快,新版本还不如老版本。

网友O:
Win10 自带的Microsoft Edge 就可以满足楼主的需求了。

网友P:
用的是wps

网友Q:
引用 网友K:
这个广告打得猝不及防……
仔细看了所有的回复, 撇开回复的各种软件的名称的数量,说 福昕 的并不是最多 ...

14楼说的那个速度快 比福昕快  福昕一般吧 看PDF够用 功能和主流其他差不多 更多功能收费 所以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好的

网友R:
金山PDF 绿色版

楼主:
引用 网友Q:
14楼说的那个速度快 比福昕快  福昕一般吧 看PDF够用 功能和主流其他差不多 更多功能收费 所以没觉得有什 ...

好的,可以考虑。

网友S:
手机:Adobe Reader
电脑:sumatra

楼主:
引用 网友S:
手机:Adobe Reader
电脑:sumatra

你说的是这个吗?

我提出这个问题之前正是用开这个软件。然而并不怎么好用。
首先,他的优点是,速度快,体积小,免费。
使用过程中发现有些不太合适我:
  • 可以打开多个文件,但都是以标签方式展示,只能在标签之间切换,不能多窗口并列显示。
  • 不能选择复制PDF里的文字。
  • 打印时不能把多页合并在一张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