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DCDC电源芯片R6反馈电阻是如何计算的,谢谢

楼主:
附文档

网友A(2022-09-19):
看芯片手册。

网友B:
国产IC任重道远,R6计算公式,规格书都无法给出,做个回路图也是奇丑无比,这个应该是设置输出电流的,阻值调小,输出电流变大

网友C:
8脚内部有一个0.18V的比较器,自己算电流!

网友D:
5脚Feedback才叫反馈电压,数据手册里面对5脚参数写的很清楚,限流电压0.18V,怎么就看不懂了呢?

网友E:
过流保护电流I=0.18/R,在这里就是0.18/0.1=1.8A。

网友B:
估计没有底气给这个计算公式Imax=0.18/R,实际会有很大差异。只能模糊给个比较电压0.18V,然后MOS导通,R6对悬浮地分压,当R6分压大于0.18V,比较器输出高,低于0,18V,比较器输出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