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735驱动程序

楼主:
void ST7735S_init(void)
{
    /* ST7735R Reset Sequence */
    LCD_RST_HIGH;
    delay(5);           //Delay 1ms
    LCD_RST_LOW;
    delay(5);           //Delay 1ms
    LCD_RST_HIGH;
    delay(120);           //Delay 120ms
    /* End ST7735S Reset Sequence */
           Lcd_WriteCmd(0x01);    //SWRESET Software reset
    delay(130);
    Lcd_WriteCmd(0x11);    //Sleep out
    delay(130);                          //Delay 120ms
    /* ST7735S Frame rate */
    Lcd_WriteCmd(0xB1);    //Frame rate 80Hz
    Lcd_WriteData(0x05);
    Lcd_WriteData(0x3C);
    Lcd_WriteData(0x3C);
    Lcd_WriteCmd(0xB2);    //Frame rate 80Hz
    Lcd_WriteData(0x05);
    Lcd_WriteData(0x3C);
    Lcd_WriteData(0x3C);
    Lcd_WriteCmd(0xB3);    //Frame rate 80Hz
    Lcd_WriteData(0x05);
    Lcd_WriteData(0x3C);
    Lcd_WriteData(0x3C);
    Lcd_WriteData(0x05);
    Lcd_WriteData(0x3C);
    Lcd_WriteData(0x3C);
    /* End ST7735S Frame rate */
    Lcd_WriteCmd(0xB4);            //Dot inversion
    Lcd_WriteData(0x03);
    /* ST7735S Power Sequence */
    Lcd_WriteCmd(0xC0);                   //Power control 1
    Lcd_WriteData(0xA2);           //AVDD=5,GVDD=4.6
    Lcd_WriteData(0x02);           //GVCL=-4.6
    Lcd_WriteData(0x84);           //AUTO,VRHN5=0,VRHP5=0
    Lcd_WriteCmd(0xC1);                   //Power control 2
    Lcd_WriteData(0xC5);           //V25=2.4,VGL=-10,VGH=3*AVDD-0.5
    Lcd_WriteCmd(0xC2);                   //Power control 3
    Lcd_WriteData(0x0D);           //Large current,Small current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Cmd(0xC3);                   //Power control 4
    Lcd_WriteData(0x8D);           //
    Lcd_WriteData(0x2A);
    Lcd_WriteCmd(0xC4);                   //Power control 5
    Lcd_WriteData(0x8D);
    Lcd_WriteData(0xEE);
    /* End ST7735S Power Sequence */
    Lcd_WriteCmd(0xC5);            //VCOM
    Lcd_WriteData(0x0a);           //VCOM=-0.675
    Lcd_WriteCmd(0x36);            //MX, MY, RGB mode; 控制显示方向
    Lcd_WriteData(0xC0);           //0xC8 LCD refresh Top to Bottom, Left to right
    /* ST7735S Gamma Sequence */
    Lcd_WriteCmd(0xE0);
    Lcd_WriteData(0x12);
    Lcd_WriteData(0x1C);
    Lcd_WriteData(0x10);
    Lcd_WriteData(0x18);
    Lcd_WriteData(0x33);
    Lcd_WriteData(0x2C);
    Lcd_WriteData(0x25);
    Lcd_WriteData(0x28);
    Lcd_WriteData(0x28);
    Lcd_WriteData(0x27);
    Lcd_WriteData(0x2F);
    Lcd_WriteData(0x3C);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3);
    Lcd_WriteData(0x03);
    Lcd_WriteData(0x10);

    Lcd_WriteCmd(0xE1);
    Lcd_WriteData(0x12);
    Lcd_WriteData(0x1C);
    Lcd_WriteData(0x10);
    Lcd_WriteData(0x18);
    Lcd_WriteData(0x2D);
    Lcd_WriteData(0x28);
    Lcd_WriteData(0x23);
    Lcd_WriteData(0x28);
    Lcd_WriteData(0x28);
    Lcd_WriteData(0x26);
    Lcd_WriteData(0x2F);
    Lcd_WriteData(0x3B);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3);
    Lcd_WriteData(0x03);
    Lcd_WriteData(0x10);

           Lcd_WriteCmd(0x2A);        //设置列地址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7F);//128

           Lcd_WriteCmd(0x2B);        //设置行地址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9F);//160

           Lcd_WriteCmd(0xF0);        //Enable test command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Cmd(0xF6);        //Disable ram power save mode
           Lcd_WriteData(0x00);

    /* End ST7735S Gamma Sequence */
    Lcd_WriteCmd(0x3A); //65k mode
    Lcd_WriteData(0x05);
    Lcd_WriteCmd(0x29); //Display on
           Lcd_WriteCmd(0x2c);
           delay(50);
}

网友A(2022-09-19):
这是近期做的一个项目中的TFT显示部分,用的是1.77寸的屏,驱动芯片是st7735。4线SPI接口,单片机模拟驱动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