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我设计的LED和电阻改成并联

楼主:
需要把LED和电阻改成并联电路,怎么并到C0上

网友A(2022-09-20):
先学会查手册,看看点亮LED要多少电压、电流,再学会用欧姆定律计算需要串联的电阻取值。

网友B:
直接并上去就行了,串联要计算电流,只是不明白你要实现什么功能能!

网友C:
你现在电路就是所有的LED并联在C0上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