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有自带有EEPROM有必要再外接一个吗?

楼主(2022-09-19):
单片机自带有EEPROM,有必要再外接一个EEPROM吗?小体积大容量的EEPROM比较贵!现在是想节省成本

网友A:
单片机自带EEPROM,有无必要再外接一个EEPROM是根据需求确定。一般自带EEPROM容量都不大,从几K到几十K,IAP型全部用户程序空间都可以用作EEPROM。

网友B:
大多数单片机自带的EEPROM不支持按字节擦写

网友C:
取决于产品设计的目的。

网友D:
看什么产品,少量存储数据可以用·自带的。一个扇区当一个单元存取也是不错的。

网友E:
这个却决于你的需求,以及你所需要存储的数据的大小,也要考虑自身的程序占用空间,如果自身的够用,直接使用自带的就可以。

网友F:
我的理解是,看实际的需求。有些高可靠性的应用场合,如果价钱还行,这个钱该花就花吧,免得省小钱吃大亏。

网友G:
很多单片机自带的EEPROM都不是真正的吧。

网友H:
有必要,大部分单片机的EEPROM都是假的,操作需要扇区擦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自带EEPROM,有无必要再外接一个EEPROM是根据需求确定。一般自带EEPROM容量都不大,从几K到几十K,IA ...

flash、ROM都是掉电保存,不像RAM,falsh的速度还比ROM快,既然如此,应该flash可以替代EEPROM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多数单片机自带的EEPROM不支持按字节擦写

可以做扇区擦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必要,大部分单片机的EEPROM都是假的,操作需要扇区擦除

现在用的是24CW128X    128-Kbit   16K字节  SOT-23-5封装(只能小不能大,板子空间有限)  价格贵的离谱  而且供货也没保证。现在就想用MCU自带的RAM,用来存数据。每次使用会擦除一次。大概一天使用一次,产品的寿命定的是3年,用MCU自带的RAM,可行不?

楼主:
现在用的是24CW128X    128-Kbit   16K字节  SOT-23-5封装(只能小不能大,板子空间有限)  贵的离谱  而且供货也没保证。现在就想用MCU自带的RAM,用来存数据。每次使用会擦除一次。大概一天使用一次,产品的寿命定的是3年

网友I:
大部分单片机的EEPROM是FLASH而且容量不大,直接买flash芯片呗,容量大,但是需要扇区擦除,不合适频繁的数据操作,当然少量数据也可以一个扇区当一个单元用。
简单来说FLASH像硬盘,而EEPROM更像是内存,要按需求来选,单片机自带的够用没必要另加,不够用就看数据的类型,EEPROM适用于单次少量但读写频繁(字节操作),FLASH适用于一次性大量数据的存储(扇区操作),当然还得看成本性能等条件。

网友J:
如果内置的 EEPROM 足够了,为什么还要添加一个呢? 如果不够,那么必须添加一个。 不要被这个问题困扰。

网友K:
核算成本呀,自己玩另当别论。

网友L: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是24CW128X    128-Kbit   16K字节  SOT-23-5封装(只能小不能大,板子空间有限)  贵的离谱  而且 ...

内部EEPROM手册是寿命10万次,感觉比较适合你的需求

网友M:
看产品的成本和应用场景,如果是用片内EEPROM,换芯片后,所以数据会被清空,片外则安好。

网友N:
据需求而定,内部满足要求就不应外加。

网友F:
我觉得楼主现在已经很想用了,就大胆用呗。片内EEPROM应该也没那么不堪,何况一天只写一次。

网友O:
有必要,为了防止单片机损毁后数据丢失,最好使用外置存储

网友P:
要不要外接最终开你需求了。除非你要单片机损坏后,能读出之前保存的数据,除非你内部的Eeprom 容量,不能满足你的需要,不然,不管从速度,还是稳定性方面来看。都没有再外接Eeprom 的必要。

网友Q:
根据需求吧  如果数据不多 并且修改不频繁的话 可以考虑用内部的flash来做eeprom

网友R:
看容量要求,存的多就加1个。

网友S:
单片机内部的EEPROM够用了,

网友T:
主要是看你的需求和你项目所需的存储数据的大小,并且充分考虑自身的程序占用空间,如果自带的eerprom足够,可直接使用自带的,如不够便外接一个。

网友U:
感觉你用eeprom只是为了存储点简单配置信息,一般的片都有eeprom读写功能,其实就是内部flash划分出来当做存储用,看手册或者给的bsp demo例子里应该都会有
虽说 i2c的24 spi的25也没问题,但是能省1块钱都是成本

话说产品寿命3年。。。计划报废害人啊 都是电子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楼主现在已经很想用了,就大胆用呗。片内EEPROM应该也没那么不堪,何况一天只写一次。

我不想用   我想省掉EE

楼主:
引用 网友U:
感觉你用eeprom只是为了存储点简单配置信息,一般的片都有eeprom读写功能,其实就是内部flash划分出来当做 ...

现在是每100ms采集一组数据,每一秒存20个字节   外部现在用了一个EE  16KBit,想省掉这个EE  因为换了一个MCU   flash有64Kbit的空间  程序刚好占了32Kbit,剩下还有32Kbit想用来当做EE用

网友V:
够用就用,不够用在外扩

网友P:
1秒20字节,1分钟1200字节 32k的话,一天大约擦写50次左右,一年2万次不到,差不多能顶5年

网友W:
一般要求高的项目,都用外接的存储器稳定

网友X:
还是主要看产品,如果是工控的,对电路成本要求不高,消费类的对于电路成本要求比较严格,最高使用内部EEPROM,同时估计好内存使用量啊。有时候程序大的话,反而占用的比较多.外置EEPROM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与烧录固定的参数,不用单片机烧录的时候预先设置了。

网友Y:
先计算一下全寿命周期需要写多少次。

网友Z:
数据量比较大需要外加

网友Z:
延时用官方的程序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Y:
先计算一下全寿命周期需要写多少次。

如果寿命是10000次  是写和删除算一次   还是写一次算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