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线性霍尔输出0-5伏电路

楼主(2022-09-19):
线性霍尔只能输出2.5-5伏或0-2.5伏, 求一个电路能使线性霍尔能输出0-5伏的,谢谢

网友A:
如果是用于ADC取样采用软件处理比较容易,用硬件解决挺复杂的。

网友B:
用运放,放大两倍,再减去2.5V.

网友C:
霍尔输出只要能识别0或1即可吧!5V电源接入,输出就是0-5V跳变,这样使用并没有发现问题。你这个要求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D:
这个很简单了 自己画一个就行了,要求0-5电流比较大的话用霍尔驱动npn三极管,电流比较小的话用霍尔+光耦。要想达到5V,光耦另外一段必须大于5V,如果用5V,只能做到0-4.8V

网友E:
频率转电压运放电路?LM331

网友E:
电压转换电路?三极管+稳压管

网友F:
0-2.5V的霍尔放大两倍就行了

网友G:
供你参考。

网友H:
简单问题复杂化,RA1、RA6和电容全都可以去掉。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简单问题复杂化,RA1、RA6和电容全都可以去掉。

去掉电容?你对信噪比没有要求么?电源噪声直接就混到信号里了。

网友J:
我见过的变频洗衣机,电动车电机,霍尔在磁场变化的情况下,就是0-5伏交次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