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管参数问题 为什么IRFP4768的尖峰电压最大,哪个参数是主要因素?

楼主(2022-09-19):
K62N60W,STW70N60M2,IRFP4768。这三种MOS管,为什么IRFP4768的尖峰电压最大,哪个参数是主要因素,它的VDS最低,害怕被击穿

网友A:
如果A绝对比B好,B就没有存在的道理了。
设计要围绕目的进行,能达成目的就是最合适的。
通常会发行两种选择各有利敝,不同立场的人选择也不同。
尖峰电压大,说明关断相对彻底。

网友B:
MOS管的参数一般和结电容有关。结电容起小,说明这个MOS起好。
Qg Total Gate Charge ––– 180                                270   nC
Qgs Gate-to-Source Charge ––– 52 –––
Qgd Gate-to-Drain ("Miller") Charge ––– 72 –––
Qsync Total Gate Charge Sync. (Qg - Qgd) ––– 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