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MOS开关管,快开慢关?

楼主(2022-09-19):
如题,谢谢大家

网友A:
驱动加个二极管到G级,GS接个电容 是否能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B:
当 MOSFET 关闭时,存储在栅极电容中的电荷通过栅极电阻放电。 完成充电直到 MOSFET 关断的时间由栅极电阻和栅极电容决定。 因此,要增加关断时间,可以增加栅极电阻。

网友C:
R112阻值较小,可快速开启,R111较大,R111+R112决定关闭时间,

网友D:
把MOS的GS当作电容,也就是说要充电快放电慢,方法很多,比如互补推挽砍掉下管换成电阻,最简单可靠的是加二极管控制充放电电流的大小,555调占空比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