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18B20 CRC检验不通过?

楼主(2022-09-19):
在使用DS18B20时加入CRC校验,读序列号时CRC校验可以通过,但是读存储器中9个字节数据时校验不通过(使用正点原子例程其中温度值是有,也会变化。)

网友A:
这个示例可能对你有所帮助

DS18b20 CRC8位校验示例

网友B:
它总是没有通过 CRC 检查还是只是有时它没有通过 CRC 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总是没有通过 CRC 检查还是只是有时它没有通过 CRC 检查?

是一直没通过,我用的CRC程序没问题,序列号的可以通过,就是9个字节的存储器读的值一直没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示例可能对你有所帮助

CRC校验程序上没问题,就是读存储器中的9个字节数据,前8个进行校验和第9个总是对不上,可是前两个字节的温度还是会有变化

网友C:
学单片机请认准《人人学会单片机》系列视频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单片机请认准《人人学会单片机》系列视频教程。

CRC也是这样使用的,主要问题是读出的9个字节数据校验不通过,我测试了读这个数据的温度有变化,过温TH和低温TL我写入进去也会有变化,判断数据的读写也没问题。

楼主:
已经又更换了几个DS18B20测试还是这种现象,读出的序列号CRC校验可以通过,存储器中的值可以写入,读出来的温度也会有变化,就只是CRC校验不行。我读出来的那3个保留位一直是0xA5,0xA5,0x66

网友D:
没问题的,我以前做过CRC,因为探头线很长,防止错误

网友E:
如果不做CRC读DS18B20不错,这个问题就与DS18B20无关。
不是用CRC“加密”出了问题,就是用CRC“解密”出了问题。估计问题出在数据的次序、起讫点、高低位序、CRC起始码上。

楼主:
uint8_t DS18B20_Crc(uint8_t *addr, uint8_t len)
{
        uint8_t crc = 0, inbyte, i, mix;
                while(len --)
                {
                        inbyte = *addr++;

                        for(i = 8; i; i--)
                        {
                                mix = (crc ^ inbyte) & 0x01;
                                crc >>= 1;
                                if(mix)
                                {
                                        crc ^= 0x8C;
                                }
                                inbyte >>= 1;
                        }
                }
                return crc;
}
序列号CRC可以校验,温度值校验不通过还是
bool DS18B20_Get_Temp(short *tem)
{
    u8 temp;
    u8 TL,TH;
                u8 crc;
                u8 i;
    DS18B20_Start ();                    // ds1820 start convert
    DS18B20_Rst();
    DS18B20_Check();
    DS18B20_Write_Byte(0xcc);// skip rom
    DS18B20_Write_Byte(0xbe);// convert
                for(i = 0; i < 9; i++)
                {
                        scrbuf[i] = DS18B20_Read_Byte();
                }
                crc = DS18B20_Crc(scrbuf,8);
                if(scrbuf[8] == crc)
                {
                        TL = scrbuf[0];                                                                                        // LSB
                        TH = scrbuf[1];                                                                                        // MSB
                        if(TH>7)
                        {
                                        TH=~TH;
                                        TL=~TL;
                                        temp=0;//温度为负
                        }else temp=1;//温度为正
                        *tem=TH; //获得高八位
                        (*tem)<<=8;
                        *tem+=TL;//获得底八位
                        *tem=(double)*tem*0.625;//转换
                        if(!temp) *tem =-(*tem);                                        // 负数
                        else;
                        return true;
                }
    else
                         return false;
}

bool DS18B20_Read_ID(uint8_t *ID)
{
        u8 crc;
        u8 i;
        DS18B20_Rst();
        DS18B20_Check();
        DS18B20_Write_Byte(0x33);
        for(i = 0; i < 8; i++)
        {
                ID[i] = DS18B20_Read_Byte();
        }
        crc = DS18B20_Crc(ID,7);
        if( ID[7] == crc )
        {
                return true;
        }
        else
        {
                return false;
        }
}

实验30 DS18B20数字温度传感器实验.7z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做CRC读DS18B20不错,这个问题就与DS18B20无关。
不是用CRC“加密”出了问题,就是用CRC“解密”出 ...

谢谢指导,CRC“加密”工作是DS18B20内部自己操作出来的,“解密”的结果和我用网上的CRC计算器也对的上,就只是DS18B20对不上,代码部分我粘贴在上面了。

楼主:
"被DS18B20支配的恐惧,怀疑买到假的芯片(CRC8校验不通过)"
我找到了一个和我这边现象一样的帖子,这个问题搞的真的头大。

楼主:
我感觉手上这批DS18B20是仿制品,存储器写入值可以,但是不能掉电保存,更改分辨率,但实际读出的数字的分辨率并不会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