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指点用单片机控制24v直流电机调速

楼主(2022-09-19):
要求1、可以实时监控电机转速(转速0-1000)
2、可以实现电机正反转
3、可以进行电机加速或减速
小白一个,研究内容与单片机无关,但师傅让用到这个功能,求大佬帮助帮助

网友A:
1要测转速,电机上要装编码器。
2 将电机供电正负调一下。
3 直流电机转速控制用脉宽调制(PWM)比较方便。

楼主:
不是很理解,大佬能否详细说说

网友B:
要实时监控电机转速就要有测速装置,比如编码器,正反转和调速可以用H桥配合PWM实现

网友C:
如果正反转切换不是很频繁,可以用DPDT继电器切换电机两端极性,这样只用一个PWM脉冲驱动一个MOSFET就能解决问题,比H桥简单太多了。

网友D:
楼主如果只是做项目的话,建议使用成品的无刷电机控制器,通过485总线控制电机状态。自己从零开始有点麻烦。

网友E:
买直流电机的驱动

网友F:
估计是24V有刷电机(直流电机分有刷、无刷)。
需要一个H桥,MCU用PWM控制转速和换向。
转速检测我提供3种:
1、编码器,这是最精确的方案,但成本高。
2、检测电流波形,分析换向频率。精确,但最软件要求高,只能用于有刷电机。
3、PWM后滤波成直流电供给电机,测量反电动势(电枢电压-内阻电压),估算转速,不精确,,只能用于有刷电机。

网友G:
上某一个宝直接找,比较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