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单片机,求教Keil如何打开已有工程文件?

楼主:
刚接触单片机,请教下各位大神,这种类型的工程文件是用KEIL软件打开吗?怎么导入到KEIL软件里面,麻烦说的详细点,感谢!

网友A(2022-09-19):
%这些是“文件夹”,不是“文件”。文件夹表现出来只是名字的不同,不分什么工程文件、打开的软件

网友B:
一般都是这样的:先安装Keil5 进user文件夹,双击xxxx.uvprojx文件,即可打开,,如有错误 请指教

网友C:
目测是MDK那个目录下面有个.uvproj文件,你用MDK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D:
本来是工程文件的,用KEIL直接打开工程。

网友E:
要看看各文件夹里是否有.uvproj文件?有就按上面几楼说的直接打开试试。要是没有,比如只看到.h和.c文件就比较麻烦,需要自己编译。这种情况下,首先用KEIL建一个工程,再选择单片机型号,系统会自动调入必要的文件;再向工程中添加.c文件;接下来一步很重要,要添加头文件的搜索路径,和指定HEX文件的名称和存放位置。然后编译工程。运气好的话一次就过了,运气不好就慢慢找原因吧。

网友F:
看看各文件夹里是否有.uvproj文件

网友G:
你这展示的就是各个文件夹,工程应该是在MDK文件夹下,找到一个.uvprojx后缀的,如果MDK已经安装,可以看到有个带图标的那个打开

网友H:
.uvproj,直接搜在文件夹里搜这个文件名后缀就可以找到文件,双击就能打开了啊

网友I(2022-11-01):
找到.uvproj文件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J:
.uvproj文件是可以打开的

网友H:
搜索有没有.uvproj文件,没有只能重新建工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