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光耦隔离采集电路问题

楼主:
R23和R26的阻值,根据什么计算得出的。R23上要不要并联电容,有什么作用,并多大的电容

我想输入和输出一样,R23和R26的阻值保证一样的情况下,可以取随意的值吗 比如都是100K

网友A(2022-09-20):
完全看不懂,光耦5脚和4脚直接接地,能有输出?运放1脚也不接上拉电阻,运放接的也不对

网友B:
boss,这次题出难啦,难倒大伙了,我这里上传一份资料吧,能解你的问题,大伙也学学一个新的知识点。
管理员记得发黑币

网友C:
问题提的好,提的难,我用过一次,不知你的问题所在

网友D:
R23:根据PA0_ADC1的电压要求来设计,设最高为3.3V。则当光藕在最强输入条件下,设输入出光电流为1mA(这个参数需要你查光藕手册),则R23=3.3V/1mA=3.3K。
R26:由运放7脚电压,与光藕的光电流(同样要查手册),结合运放3脚的电压要求,计算得到。

网友E:
R26只能用几K的,要保证3-4脚LED的电流,运放3脚的连接看成虚断。R23选择基本合理,100K也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