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压电阻的取值问题

楼主(2022-09-20):
小信号用K欧电阻,电压高的信号有M欧电阻。2V以内的信号,用100K电位器分压,合适吗

网友A:
电位器的电阻是可以调的,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B:
看干啥用的,如果是检测用的最好不要用电位器,电位器容易老化,如果是给振荡器之类的提供偏压没问题,阻值的选择看电路,尽量不影响被采样电路,也要考虑后级处理电路的输入内阻等影响。

网友C:
需要结合,负载的输入阻抗,以及设计对信号的要求来讨论。
例如:在做电荷放大器时,用1000M的电阻分压都不可以。需要用到10^14欧姆级。可能超出你的想象。

网友D:
对分压器使用固定电阻更好。 如果使用电位器作为分压器,则在将一侧电阻降至零欧姆时需要保护它免受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