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DS波形问题 为什么A点的电压下降这么大,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
为什么A点的电压下降这么大,有什么影响吗,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么解决

网友A(2022-09-20):
通常需要结合VGS的驱动波形来看。直接拍示波器波形不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常需要结合VGS的驱动波形来看。直接拍示波器波形不好吗

大神给大伙出点考题罢了,大伙一起动动脑筋,都是一些实用的题目

网友B:
影响:EMI变差

网友B:
影响:EMI变差了
原因:原副边匝比过大,副边反射电压过高
解决:降匝比最直接。

网友C:
此类问题,最好结合实际电路及设计目的来谈。
单独此问太空洞了,讨论面太广。
建议:出图,并给出设计目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