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单片机待机状态,按键和RTC均唤醒不了?

楼主(2022-09-20):
#include "wkup.h"

static u8 t = 0 ;
void WKUP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POWER_KEY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GPIO_PinSource0);        //配置外部中断与GPIOA连接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中断模式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下降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清除外部中断线0上的中断标志位

    if(POWER_CHECK()) {

        LED3_9 =! LED3_9;
        RCC_APB2PeriphResetCmd(0X01FC,DISABLE);    //复位所有IO口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ENABLE);
        PWR_WakeUpPinCmd(ENABLE);        //使能WKUP唤醒引脚
        PWR_EnterSTANDBYMode();        //进入待机模式
    }
}

u8 POWER_CHECK(void) {

    while(1) {

        if(power_check) {

            return 0;
        }
        else {

            t++;

            delay_ms(30);

            if(t >= 100) {

                t = 0;
                return 1;
            }
        }
    }
}

#include "rtc.h"

u8 RTC_Init(void) {

    u8 temp = 0;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ENABLE);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使能对备份寄存器的操作
    //第一次初始化
    if(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1) != 0x2020) {

        BKP_DeInit();        //复位备份寄存器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打开外部低速晶振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

            temp++;

            delay_ms(10);
        }
        //配置超时,RTC时钟初始化失败
        if(temp > 250) {

            return 1;
        }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使用外部低速晶振,32.768khz

        RCC_RTCCLKCmd(ENABLE);

        RTC_WaitForLastTask();        //等待上一次配置

        RTC_WaitForSynchro();        //等待同步

        RTC_ITConfig(RTC_IT_SEC | RTC_IT_ALR,ENABLE);        //配置使能秒,闹钟中断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EnterConfigMode();        //进入配置模式

        RTC_SetPrescaler(32767);    //RTC时钟分频函数,fTR_CLK = fRTCCLK / (PRL[19:0]+1),当前: 1HZ = 32768 / (32767+1)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SetCounter(0);        //设置计数初始值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SetAlarm(5);        //设置闹钟阈值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ExitConfigMode();    //退出配置模式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1,0x2020);        //往备份寄存器写入4040,用来记录判断是否已经初始化

        //PWR_BackupAccessCmd(DISABLE);        //失能对备份寄存器的写操作
    }
    //第二次初始化
    else {

        RTC_WaitForSynchro();

        RTC_ITConfig(RTC_IT_SEC | RTC_IT_ALR,ENABLE);

        RTC_WaitForLastTask();

        //PWR_BackupAccessCmd(DISABLE);    //失能对备份寄存器的写操作
    }

    RTC_IT_NVIC();

    return 0;
}

void RTC_IT_NVIC(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re;

    NVIC_InitStructre.NVIC_IRQChannel = RTC_IRQn;
    NVIC_InitStruct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2;
    NVIC_InitStruct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re);
}

void RTC_IRQHandler(void) {

    if(RTC_GetITStatus(RTC_FLAG_SEC) != RESET) {

        //LED2_5 =! LED2_5;
    }

    if(RTC_GetITStatus(RTC_IT_ALR) != RESET) {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ALR);

        RTC_SetAlarm(RTC_GetCounter()+5);

        LED2_5 =! LED2_5;

        IWDG_Feed();
    }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SEC | RTC_IT_OW);        //清除秒,溢出中断的中断标志位

    RTC_WaitForLastTask();
}

按键的外部中断和RTC中断均用LED测试过,均可以正常执行,但是进入待机后,怎么都唤不醒

网友A:
无需看程序。
能说说你唤醒它的依据、道理、方法吗?
说得出,你的问题也就解决了98%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需看程序。
能说说你唤醒它的依据、道理、方法吗?
说得出,你的问题也就解决了98%了。

WKUP的上升沿,RTC的闹钟事件上升沿均可唤醒。
WKUP外部实际电路接了上拉,按下即位下降沿,松开即为上升沿。外部中断触发配置尝试使用过三种触发方式,都不可以唤醒。
RTC是因为复位和仿真次数太多,导致工作不正常,重新初始化就可以正常唤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