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数据手册里没有最高频率参数FM,怎么确认最高频率?

楼主(2022-09-20):
如题 谢谢大家

网友A:
看反向恢复时间,有时还要注意结电容

网友B:
二极管分很多种,快恢复式二极管你没有看到吗?在不同的电路二极管的用处也不一样的。

网友C:
二极管在不导通时,它的PN结可以看成是一个电容,手册上一般会有结电容参数。
这时在电路中将D看成C,再分析电路,就可以算出【最高频率】了。
【确认最高频率】这个说法对于D来说是不妥的。
所谓【最高】是人为的认知,需要一个条件约束F,只有这个约束条件出现时,才有最高F。
你的约束条件是什么呢?你无法给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