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通信中主机先发在收的时序,大佬们看看可对?

楼主:
<>为主机发送的内容,()为从机发送的内容
<start>+<地址加写位>+(ACK)+<数据>+(ACK)+<数据>+(ACK)+<stop>+<start>+<地址加写位>+(ACK)+<start>+<地址加读位>+(ACK)+(数据)+<ACK>+(数据)+<NACK>+<STOP>
这边不需要写入指定地址,就不写寄存器地址了,大佬们看看时序可有问题

网友A(2022-09-21):
可以啊,但建议:看使用芯片的手册。或许有的芯片有特殊要求。
例如:波特率的限制。

网友B:
这个时序没啥问题,但还是要根据从机的具体协议,我就碰到过读的时候写入地址结束后就不需要停止位直接再来一个起始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