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CD尖峰吸收计算问题

楼主:
在网上看到推算方法,但是计算的结果有问题,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网友A(2022-09-21):
波峰吸收的本质:在T时间内,将小三峰的能量,储存或吸收到另一个或多个元件中。
1、计算尖峰中需要削去的能量部分,= 削除的电压高度 * 尖峰电流 * 尖峰时间
2、储能元件在尖峰时间内,吸收的能力 = 元件增加的电压 * 冲入的电流。
自己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分析、想想,也就成了。通过自己大脑的东东,才是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