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硬件仿真器为啥不好用?

楼主:
各位好!我最近用单片机开发板调一个程序,为什么我的仿真器不好用呢?我自己的程序一开仿真器,编译软件就死,教程给的程序还能用。重装仿真器和编译器也不行,问客户也没什么有价值的回复,就是说仿真器和真实运行有差异之类的。

有大师知道怎么解决么?

在用51

网友A(2022-09-20):
会不会是你的烧录线过长过细?供电不稳定?

网友B:
仔细阅读 仿真手册, 通常这个错发生在,你用了仿真器需要用的资源。比如串口,或者说存储空间。当然,也可能仿真程序损坏,可以尝试重新下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你的烧录线过长过细?供电不稳定?

不能够,我用的是质量挺好的USB线缆

网友D:
请尝试更新keil到最新版本

网友E:
51的仿真是一种伪仿真,它不如其它,如MSP430的仿真来的真实,硬伤所在,好多年不想动51了,很大原因在于仿真很差

网友F:
我目前用STC的8H8K64U的USB仿真就很稳定,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C:
因为51硬件仿真器不好用,所以我一般用keil 4 自带的那个软件debug功能查错,短按键的功能还好用Peripherals->I/O- ports 实现,长按几秒才有效的功能怎么实现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尝试更新keil到最新版本

最新版本是Keil5吗,安装包怎么那么大有1G多吗?(我电脑配置差,习惯了用体积小的软件,另外51的HEX只有几K所以我感觉用Keil5这么大的软件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毕竟Keil4安装包只有30多M,我用的4是不是删减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