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是否可以不理会电压通过改变电流来实现对灯光的控制

楼主:
假如一个40V1A的40W的LED灯,是否可以用80V,0.5A的电源去驱动

网友A(2022-09-20):
可以电流参数不超过

网友A:
LED灯通常是恒流电路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ED灯通常是恒流电路驱动

是的,我之前设计的一个36V1A的恒流驱动电源,现在有个18V1A的灯,我是否可以用之前的驱动电源通过调整成0.5A的输出电流这样来驱动这个灯

网友C:
可以的,恒流驱动都是这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之前设计的一个36V1A的恒流驱动电源,现在有个18V1A的灯,我是否可以用之前的驱动电源通过调整成 ...

可以,如你的恒流电压范围宽的话可以直接用。

网友A:
可是有一点需要明白不同的恒流电路是有区别的,与LED串联控制恒流电路其中多余的功率是由控制管分担的,目前LED恒流电路有多种,我指的是串联恒流电流不超过是可以的因为多余的压降将由控制管分担.

网友A:
串联恒流荔枝完全可以看得仿真结果中参数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