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40W,40V1A的LED灯,是否可以用80V0.5A去驱动?

楼主(2022-09-20):
如题 LED灯驱动问题 谢谢大家

网友A:
亮度只有一半

网友B:
不可以,半导体不是数学题。
40V 的 LED 就是最高电压40V。

网友C:
买个比用电器功率大点的开关电源就可以

网友D:
你觉得能用1000只渔船拼出一艘辽宁舰吗?

网友E:
如果是恒流源可以用功率会降低,如果灯板是先串再并的可以简单改下线路改变串并方式就可以用了。。

网友D:
“40V1A的LED灯”40V说明了这个灯具的耐受电压是40V,高3/5V可能没问题,80V进去必爆,产品的设计冗余量不可能成倍增长。1A说明了这个灯具需要的电流(由电源提供1A)
你可以用输出35-45V,电流大于1A的电源给它供电,电流不足,灯的亮度可能不够,甚至不亮。电流可以大,不能小。电压要匹配,不能差太多。

网友F:
并非绝对不行,如果这个灯内部用的是buck降压式恒流开关电源,而且内部元件留够了足够的余量,可以耐受80V,那么给80V输入会自动变成80V0.5A的灯。当然市场竞争如此激烈,大批量生产的灯具不可能给你留这么大余量。

网友G:
不可以的,LED都是恒流电源,它是通过调整输出电压,使LED流过的电流达到一个最大值。 40伏的恒流电源它的输出电压范围,大概是35到45伏之间,如果直接把80伏的电源接上去,那么电容里面的电会立马把LED灯烧掉,学单片机请认准《人人学会单片机》系列视频教程。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并非绝对不行,如果这个灯内部用的是buck降压式恒流开关电源,而且内部元件留够了足够的余量,可以耐受80V ...

恒流源也是一个环路,所有的”环“都有一个可调整范围, 不管什么形式的开关电源,不管恒压或恒流。
同样要有采样、比较、调整。如果误差过大,这个”环“同样会失效。而做为LED的电源,这个误差决对不会大到超40V还能正常工作。

网友H:
加80V,它就不是0.5A,而是超级大的电流,LED必坏。LED是二极管特性。
如果电流限于0.5A,则电压接近40V,LED亮度会减少很多。不是减半,因为亮度与电流不是线性关系。

网友I:
不可以的哦,

网友J:
仅从能量转换的纯数学计算是可以的,但是从实际电路来看基本是不行的,不管LED是带恒流控制,还是直接的灯串。

网友K:
楼主的脑回路很奇特,建议多看看书

网友A:
正规厂家的LED驱动会标明使用范围的,按常规这个驱动是可以使用的。非标的,自己DIY的是不行的。80V是启动瞬间的电压,恒流后影响不大,如果怕瞬间烧坏可以考虑并一个40V 的TVS

网友L:
这个问题描述不清楚会有不同结果,是纯灯珠,还是带控制器的灯珠都是有讲究的

网友M:
看控制电路是恒流还是恒压的,大多LED控制电路是恒流源,电压自动适应的,这时你这个所谓的80V 0.5A实际输出不会有80V,恒流0.5A的话,应该是40V都不到,LED的亮度会低很多

网友N(2023-03-28):
这个是不行的,40v的led灯珠耐压一般在40多几伏左右,你的电源电压太高了

网友O:
LED是恒流驱动的,和电压关系变大,用电流来控制亮度的

网友P:
你可以接上试试? 带上负载电压就下来了。

网友Q:
80V/0.5A的电源是恒流源的话,是可以用的,但是功率可能才20W。最终会恒流到0.5A,输出电压会小于40V,最终取决于灯珠的VF与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