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的堵转和过流

楼主(2022-09-20):
请问电机的堵转和过流两者不都是电流过大吗,是不是过流的话电机转一段时间发热烧坏,而堵转也是电流过大堵住不转,两者都是过流,那为什么一个会堵转而一个会转而烧坏电机。

网友A:
堵转是因转子不转造成通过线圈的电流增大而烧坏电机。过流是流过电机的电流超过了电机导线的额定电流而烧坏电机。

网友B:
堵转可能是机械原因也可能是电气原因导致电机不能转动而过流,堵转只是过流的原因之一。过载,缺相,电压超限都会导致过流。

网友C:
堵转了以后,电机没有感应电动势,相当于短路,电流过大,导致过流。

网友D:
个人感觉   堵转过流是在正常电压下实现的,  而转动过流是在电压过高下实现的   当然不排除电机功率不够导致电流过,电机发热严重,烧坏电机。   电机发热 电能转换动能效率会下降,导致电机加剧发热,电机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会失去动能转换,直接变成大电阻发热

网友E:
电机烧坏只与温度有关,这个温度主要是电机线圈上的功耗产生的,也即是流过线圈的电流产生的。
所以电机转与不转,不是线圈发热关心的事。
不过电机不转,线圈周围的空气流动慢,散热就差,升温多。
而电机转动,散热稍好,尤其是自带风扇的。

网友F:
不管堵转还是转很慢,烧都是因为电流过大引起过热烧电机,烧电机的本质原因没有区别。

网友G:
你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平时加堵转保护电路,达到一定电流后把电机关掉就不烧掉了。

网友H:
电机堵转是由于驱动扭矩小于负载,所以电机不转动。 在这种情况下,电机将根据需要吸收尽可能多的电流。 如果持续时间足够长,则会损坏电机。 电机过流是负载很大但驱动电流仍然产生足够的转矩来驱动它的情况。 如果负载在额定负载范围内,电机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安全。 如果过流情况持续时间超过允许的时间,电机或电源将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