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2中报错unknown pin怎么办?

楼主(2022-09-20):
Altium Designer22中报错unknown pin 怎么办

网友A:
没有封装,或找不到封装,封装错误,初学者还是换个软件吧,这个软件学会了也要花费不少时间,现在开源的KICAD6.0也不错,这个软件就是学会了没有买的话,天天电话骚扰,发函。多学几个过大公司的软件,不能被一个软件搞死

网友B:
没有影响啊,你导入pcb板也不会有飞线出来,用不到那个引脚的话无所谓

网友C:
没定义的,也用不上的。就放个不连接标记。

网友D:
忽略或定义一下这个PIN。

网友E:
一般都是原理图脚位对应不上封装脚位,比如原理图定义1,2,3,封装对应B,C,E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