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梁-开源示波器v1.1 试玩 stc32g跑通cdc调试

楼主(2022-09-20):
昨天收到stc申请寄来的stc32g12k128示波器板子。第一时间拿到手开始玩。示波器主板如图,

根据给的说明文档,接上typec和电脑相连,打开stc-isp(v6.0k)软件

芯片型号选的是STC32G12K128-beta, (测试版?)

按住p3.2按键,短按一下off键放开,版子重启了。然后电脑听到叮咚一声识别板子了。

选好烧录的hex,点击烧录。简单的烧录过程就结束了。

然后板子自动重启了,然后就是用到usb-cdc功能了,这时候电脑自动识别了板子。
打开右侧串口助手菜单,选中串口端口,然后点击打开串口,接收缓冲区就可以看到数据开始接收了

此时菜单上面选中接口调试菜单,设置一下接口设置,,把所有调试接口板顶到串口助手,再此选中调试接口菜单,选中数字示波器及按键则可以显示示波器的界面。 这样就可以示波器了,可以看到一个线条在跑。

这个示波器固件上面带有一个正弦波信号,一个方波信号发生器可以用来调试用。 把信号源接到bnc接收端可以看到正确的波形。

好了板子跑通了。stc32g的cdc功能非常好用,可以省一个串口的芯片,烧录也很简单,操作一气呵成。结合stc-isp工具里面的调试接口直接就可以仿真硬件。对于初学者来说操作非常简单。

(刚才看了下群,stc-isp(v6.0L)马上更新了,修复了数字示波器显示状态的bug。挺快~~

网友A:
优秀课代表

网友B:
在STC官网怎么申请?

网友C:
使用硬件显示屏,更酷:某一个宝搜索:3.2寸高清TFTLCD显示屏 直插ARDUINO MEGA2560板 320*480点阵彩屏       是那个ILI9481驱动屏

网友D:
这个有原理图吗? 学习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原理图吗? 学习一下

论坛里找到了。谢谢

网友B:
你是win10系统吧,我这个win7系统卡在驱动那里了,安装了ISP的驱动也不行

网友B:
用笔记本WIN7,在STC ISP那里装好了USB-CDC驱动,插上板子后,没装驱动了,设备管理器显示 “”STC-USB Serial“”前面有一个叹号,怎么搞都不行,失败安装

网友E:
能开源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原理图吗? 学习一下

原理图,源码,stc宏晶 官网都有

网友A:
要学 STC-老梁开源示波器的 USB-CDC 就是串口, 8051做示波器就是简单,STC的真的实用稳定

网友G(2022-10-30):
引用 网友A:
http://www.stcmcudata.com/OpenSource/STC32G12K128-DSO-TFT-480x320-V2-opencode.ZIP

为什么刷了之后,进入波形显示时闪屏,下边标尺数字只有一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刷了之后,进入波形显示时闪屏,下边标尺数字只有一半?

bilibili搜 布丁桥长  他的视频下方 评论区有一个链接去下载,他改好的,解决了闪烁和标尺字符显示问题。 我的就如此处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要学 STC-老梁开源示波器的 USB-CDC 就是串口, 8051做示波器就是简单,STC的真的实用稳定

怎么申请的呀?

网友F:
stc官网,联系加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