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Ull芯片GPIO可以输入5v信号吗?

楼主(2022-09-20):
IMX6ULL的供电电压是多少,想让GPIO输入5V,输出5V可以吗

网友A:
不建议这样做,实要做,串个电阻吧。

网友B:
明显不可以,STM32才有5V兼容引脚

网友C:
你可以用
电平转换器将逻辑信号从一个电平转换为另一个电平。 通常,这种转变发生在 5V 和 3.3V 之间,但你可以根据需要使用其他电压,例如 2.5V 或 1.8V。

楼主:
谢谢诸位了,我用的电平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