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18b20温度检测程序

楼主(2022-09-21):
#include<reg51.h>                                  //51单片机的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用uchar来代替unsigned char(无符号字符型变量,也即是无符号的8位变量),
                                                                //宏定义的原因就是书写方便,宏定义后,uchar可直接用来定义变量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原因同上,不过要注意,unsigned int为无符号的整型变量

uint present;                    // 实际温度(扩大了10倍)
uint setting=30;                                 //设定值

sbit led=P3^5;                                        //sbit是用来管脚的。此处定义LED灯由P3.5口控制
sbit buzzer=P3^6;                                //蜂鸣器由P3.6口控制
sbit DS=P3^7;                                        //读取温度引脚

sbit NixieTube0_DIG1=P1^2;                 //        实际温度显示十位数字的数码管位选端
sbit NixieTube0_DIG2=P1^3;                 ////        实际温度显示个位数字的数码管位选端
sbit NixieTube1_DIG1=P1^4;                 ////        设定温度显示十位数字的数码管位选端
sbit NixieTube1_DIG2=P1^5;                 ////        设定温度显示个位数字的数码管位选端

sbit add=P1^0; //按键加
sbit sub=P1^1; //按键减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82,0xF3,0x4A,0x62,0x33,0x26,0x06,0xE3,0x02,0x22};        //数码管端码表,相当于显示缓冲区,依次是0——9.

void delay(uint count)     //延时函数,用来进行延时,应该是毫秒级延时
{
  uint i;
  while(count)                          // count为函数的形参,当count为0时,跳出此处while循环
  {
    i=200;
    while(i>0)                         //
    i--;                                 //此i--和while(i>0)可以看成是一个整体,当i=0时,就会跳出,执行count--。
    count--;                          //count自减一次,i就会由200减到0
  }
}
/***********************************************************
void initialize(void)//初始化函数
温度传感器采用的是DS18b20,此传感器采用的
是“单总线”来传输数据。
在使用DS18b20时,要对其进行初始化操作,其初始化的要求是(根据DS18b20的时序图得):
(1)先将数据线置1,但是置1的时间要尽可能短(可以直接忽略此操作,因为51单片机引脚上电默认就是高电平。)。
(2)将数据线(DS)拉低
(3)延时750us左右
(4)再将数据线(DS)拉高
(5)进行短暂延时
*****************************************************************/
void initialize(void)                //初始化
{

  uint i;
  DS=0;                //将DS(P3.7)引脚拉低。请注意,这里的DS不是变量,而是单片机的引脚!!!
  i=103;
  while(i>0)i--;   //延时
  DS=1;                           //将DS拉高
  i=4;
  while(i>0)i--;   //短暂延时
}
/*************************************************************************************
说明:DS18b20采用的是单总线,一次只能读取温度的1个Bit。
函数作用:bit tmpreadbit(void)  //温度读取函数,此处读取的是温度的1个bit,带返回值
函数使用举例:A=tmpreadbit();        // 变量A保存的只是温度的一个bit
DS18B20温度读取时序用单片机来实现的步骤如下:
(1) 数据线DS拉低
(2) 延时6us左右
(3)将数据线DS拉高
(4)延时4us左右
(5) 此时DS便会得到一个状态位,即1个Bit的数据
(6)延时30us左右

**************************************************************************************/
bit tmpreadbit(void)  //温度读取函数,此处读取的是温度的1个bit.带返回值
{
   uint i;
   bit dat;
   DS=0;i++;                  //将数据线拉低并延时
   DS=1;i++;i++;          //将数据线拉高并延时
   dat=DS;                          //读取1个bit数据,此处注意,DS变成了输入引脚,DS18b20的数据会保存到局部变量dat中
   i=8;while(i>0)i--;  //延时
   return (dat);          //将读取的数据返回
}
/***********************************************************************************************
说明:DS18b20采用的是单总线,一次只能读取温度的1个Bit。温度一共8个bit,此函数共读了8次
函数作用:uchar tmpread(void)  //温度读取函数,此处读取的是温度数据的原始数据,带返回值
函数使用举例:A=tmpread();        // 变量A保存的是温度的原始数据
*************************************************************************************************/
uchar tmpread(void)
{
  uchar i,j,dat;
  dat=0;
  for(i=1;i<=8;i++)        //采用for 循环,读取原始温度数据
  {
    j=tmpreadbit();         //读取一个位
    dat=(j<<7)|(dat>>1);//读取的温度最低位在前,这样刚好一个字节的温度在dat中
  }
  return(dat);        //将温度数据返回
}

void tmpwritebyte(uchar dat) // 写指令函数, dat为形参。
{
  uint i;
  uchar j;
  bit testb;
  for(j=1;j<=8;j++)        //for循环,8次,刚好写一个字节
  {
    testb=dat&0x01;        //将形参的最低位与1相与,1&1=1,0&1=0;
    dat=dat>>1;                //执行完testb=dat&0x01;把传入的形参右移一位,方便判断下一位数据是0还是1,共移位8次,保证写入一个字节
    if(testb)     //write 1
    {
      DS=0;
      i++;i++;
      DS=1;                         //DS=1的延时比较长,写入的就是1
      i=8;while(i>0)i--;
    }
    else
    {
      DS=0;       //write 0
      i=8;while(i>0)i--;        //DS=0的延时比较长,写入的就是0
      DS=1;
      i++;i++;
    }

  }
}

void tmpchange(void)         //温度转换函数,
{
  initialize();         //初始
  delay(1);
  tmpwritebyte(0xcc); //跳过读ROM指令
  tmpwritebyte(0x44); //告诉DS18b20转换温度
}

uint tmp() //转换函数,将原始数据转化成实际的温度数据
{
  float tt;
  uchar a,b;
  initialize();         //初始化
  delay(1);                 //延时
  tmpwritebyte(0xcc);//跳过读ROM指令
  tmpwritebyte(0xbe); //读温度指令
  a=tmpread();        // 低8位数据,即温度的小数部分
  b=tmpread(); //高8位,即温度的整数部分
  present=b;
  present<<=8;  //将整数部分右移8位
  present=present|a;  //将两个字节组合成一个字
  tt=present*0.0625;   //分辨率是0.0625,即原始数据*分辨率=实际温度
  present=tt*10+0.5;   //乘10表示小数点后面只取一位,+0.5是表示四舍五入
  return present;           //返回实际温度
}

        //用的是共阳极数码管,显示原理采用的是动态显示
void display0(uint temp)   //温度显示函数 ,temp 为形参
{
        uchar A1,A2,A2t;
                                        ////此处注意!因温度读取函数中 present=tt*10+0.5;即将温度扩大了10倍,所以原始温度的十位变成了百位,
                                        //各位变成了十位,十分位变成了个位,因此我们只需取百位上的数字和十位上的数字即可。注意,是数字,不是数!
           A1=temp/100;         //取模,将百位数字取下,存到变量A1中,
        A2t=temp%100;        //取余,比如传进来的temp=325,则325%100=25;
        A2=A2t/10;                //将余数对10取模,比如 25/10=2;

    NixieTube0_DIG1=1; //打开数码管位选端
    if(A1<=9|A1>=0)           //判断A1是否位一位数字,实际温度的十位上的数字
    P2=table[A1];          //送入显示
    delay(1);                   //延时,待显示稳定
    NixieTube0_DIG1=0;        // 关断数码管

    NixieTube0_DIG2=1;        //打开数码管位选端
    if(A2<=9|A2>=0)            //判断A2是否位一位数字,实际温度的个位上的数字
    P2=table[A2];                //送入显示
    delay(1);                         //延时,待显示稳定
    NixieTube0_DIG2=0;          // 关断数码管

}

void display1(uint spare)   //设定温度显示
{
    uchar B1,B2;
    B1=spare/10;        //将设定温度对10取模,获取十位上的数字
    B2=spare%10;        //将设定温度对10取余,获取个位上的数字

    NixieTube1_DIG1=1; ////打开数码管位选端
    P2=table[B1];           //送入十位上的数字
    delay(1);                   ////延时,待显示稳定
    NixieTube1_DIG1=0; //关断显示

    NixieTube1_DIG2=1;        //打开显示
    P2=table[B2];                //送入个位上的数字
    delay(1);                        //延时,待显示稳定
    NixieTube1_DIG2=0;        //关断显示
}

void main()         //主函数
{

        uchar a;
        uchar b;
        uchar c;

        P2=0xf7; //对P2口初始化,开机先不让数码管显示
        NixieTube0_DIG1=1; //初始化,数码管位选端拉高
        NixieTube0_DIG2=1;        //同上
        NixieTube1_DIG1=1;        //同上
        NixieTube1_DIG2=1;        //同上
        buzzer=0; //蜂鸣器引脚拉低,上电,蜂鸣器响一秒
        delay(1000); //延时1S左右

    while(1)
    {
        tmpchange();//向温度传感器写入温度转换指令
        if(add==1)         //如果 按键加 没有按下
                b=1;         //b=1;b的作用相当于松手检测
        if(add==0&b==1)        //如果按键按下
        {
                        if(setting==99)
                        {}
                        else
                        {
                                setting++;//设定值自加一次
                            b=0;   //只有按下松手后,再按 按键加 才能再次使设定值自加一次
                        }
        };
        if(sub==1)        //按键减未被按下
                c=1;        //作用与b相同
        if(sub==0&c==1)         //如果按键减 被按下
        {
                        if(setting==0)
                        {}
                        else
                        {
                        setting--;//设定值自减一次
                            c=0;   //作用同上面的b
                        }

        };

            if(present<=setting*10)         //如果实际温度小于设定温度
        {
            buzzer=0;                 //蜂鸣器不响
            led=0;                         //灯亮
        }
        else
        {
            buzzer=0;         //否则 蜂鸣器响
                      led=1;                //灯不亮
        }

        for(a=10;a>0;a--)
            {
                display0(tmp());  //显示实际温度
                display1(setting); //显示设定温度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