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小车运行时如何不带动voice这个程序让他俩互不干涉的运行?

楼主(2022-09-21):
#include<AT89X52.H>
#include<ZY-4WD_PWM.H>

        sbit beep=P2^2;
        sbit key=P3^6;

        bit mode;
        unsigned int cnt;
        unsigned char i;

void voice()
{
        if(mode)
        {
                beep=0;
         }
         else
         {
                  beep=1;
         }
}

        void main(void)
{

            P1=0X00;
                         TMOD=0X01;
                TH0= 0XFc;
                 TL0= 0X18;
                   TR0= 1;
                ET0= 1;
                EA = 1;

        while(1)
        {

                        if( LeftIRBZ == 0 || RightIRBZ == 0 )

                        {

                          stop();

                        }

                          else

                         {                                     if(Left_1_led==0&&Right_1_led==0)

                           {
                             run();

                           }

                                                           if(Left_1_led==1&&Right_1_led==0)
                                  {
                                           leftrun();

                             }

                                                             if(Right_1_led==1&&Left_1_led==0)
                                  {
                                      rightrun();

                                  }
                                                    if(Right_1_led==1&&Left_1_led==1)
                                  {
                                      stop();

                                  }

                        }
                         voice();
                           if(key==0)
                           {
                                mode=1;
                    }
                                if(mode==1)
                           {
                                         cnt++;
                                        if(cnt>300)
                                        {
                                                        cnt=0;
                                                        mode=0;
                                        }
                    }
         }

}

网友A:
把voice在函数放到定时器中断函数里,假如定时器50ms中断一次,那记录定时器中断20次就触发一次voice函数,相当于间隔1s,voice函数运行一次

网友B:
1、将voice写成一个子函数。
2、设立一个标记GV,GV=1就运行voice,GV=0就不运行voice。
3、这样voice是否运行,你只要设置GV就可以控制了。例如:
    小车运行时让GV=0,反之让G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