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电路中的电容电感串并联问题

楼主(2022-09-21):
      想做几个射频滤波器,高通低通带通都有,用仿真软件设计好电路,发现里面的很多元件都无法找到。首先是因为小数问题,系统计算的电容往往都是类似于1.645PF这样带小数的,只能大致用一个1.5PF或者1.8PF的代替;其次就是库存的问题,很多元件手上并没有刚好满足要求的存货。我想用串联并联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需要一个0.5nh的电感,如果手上没有现成的,就用两个1nh的并联。这样肯定是可以制造出一个0.5nh的等效电感,但不知一个真正的0.5nh的电感使用起来有没有区别,尤其是在高频的情况下(大概1-5Ghz)。相同情况的还有电容。请教51hei里的各位达人,这种办法可行吗?

网友A:
用两个1nh的并联。这样肯定是可以制造出一个0.5nh的等效电感?
频率都上G了,“微带线”电感不妨去了解一下。

网友A:
我在用的高频(480Mhz左右)小电容是NPO材质,10P以下的误差是正负0.5P。你参考一下。

你这个1.645P,精度要求也太高了吧?
电容定个1.5p,再通过微带电感来匹配它,是个办法。

网友B:
在数字电路,动不动就是上GHZ的频率
在模拟电路,500K以上的电路就不好处理了,能完全掌控这个频率以上的并不多,模拟电路太难了
更何况你这是GHZ级别的,我就想知道,你现在手头有什么仪器?
两个1nH的并联,它一定不是等于0.5nH的,它存在理论中,实际中是做不到的
就像电容一样,你看电容的阻抗公式,在同一个频率下,应该是容量越大,阻抗越小
但实际上,大电容并不能用于高频电路,容量越大,实际的阻抗就越大

网友C:
你的做法完全不可行。你现在涉及到频率范围、电感电容的感量容量范围,已经不能用集中参数来考虑的,必须用分布参数来考虑——一根导线就是电感,两根导线靠的近一些就是电容。找个好点儿的RF设计软件来做吧。

网友D:
电感的串并联与电阻的串并联理论计算方法一样,但实际应用中会有所不同。电感在射频电路中串并联凑参数使用,其漏感互感和分布电容不易掌控。电容串联使并用不常见,可能是为了电容分压才串联使并。不同材质电容并联使用往往是补偿频率特性。相同材质电容并联使用往往是考虑PCB空间布局受限。电容串并联使用一般不会改变分布参数和电气特性。

网友E:
1、告诉你一个秘密,市面上买到的电容、电感通常都有10%甚至以上的误差。买一堆回来挑吧。
2、测量电容、电感的仪器通常也有1%以上的误。
3、随着温度的变化,电容、电感也会有变化。
钱多的话,可以考虑定制军品级的。

网友F:
这几p的电容,不好控制,PCB走线的分布电容和电感影响很大。

网友G:
高频电路中,走线可以改变电感、电容的值。我以前设计一个功放电路,偶尔会轻微自激,不影响使用,也不损坏元件。之后将PCB改版,出现了明显自激。其实电路和元件都是一样的。分析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有某一管脚的走线没有了平行的走线部分,相当于没有了之前的抗自激的电感、电容。唯有增加电容解决自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