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按键复位电路的讨论

楼主(2022-09-21):
如图
按键复位电路
其中
1K电阻为限流电阻 防止按键按下Vcc电流过大 烧毁单片机 (不过rst内置45k至100k下拉电阻 所以这1k电阻也可省掉)
10p电容 Vcc充电给电容 不过会一直被GND拉底 直到rstk按下 只需给rst高电平2微秒以上 单片机即可有效复位。
以上是小白的理解 有不对的地方希望网友大神们指正

网友A:
1)不同单片机需要的复位电路是不一样的,你隐瞒单片机型号,只能收获错误答复。
2)对于大多数单片机,这个复位电路中,只有按键是必须的,其他电阻电容都是不需要的,%画蛇添足,%%。

网友B:
去掉 1K 电阻,10p 改为 10u。这是经验值

网友C:
【1K电阻为限流电阻 防止……】
回:不是,也不可能烧坏单片机,它只对保护按键的触点或电容瞬时放电无线干扰有关。
由于电容容量不大,这里是可以省掉的,但不是因为有内置下拉电阻。
【10p电容……】
回:电容量的选择,取决于CPU复位的起始电平以及复位所需要的时间(需要你查芯片手册)
只需给rst高电平维持:让CPU可靠有效复位的时间即可。
它的容量,可以参考手册的建议值。
【特别注意】
有些单片机内部分有复位电路,RST为复用IO口,加电容后,反而不能正常工作!
所以:一定要看手册的复位说明。

网友D:
10p?应该是10U

网友E:
不要看复位电路啦,除了89C52之外单片机都已经集成复位电路,编程用户没有必要去学复位。

网友F:
这电路完全是乱搞,自以为如此

网友G:
这个得看单片机,复位电路就是给单片机发信号,只不过这个信号会让单片机复位,和正常的信号没多大区别,看手册上要给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给多长时间,只要能产生满足这个要求的信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