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实现硬件I2C从机收发的单片机程序,有几个地方不懂,希望大佬们分析一下

楼主(2022-09-21):
#include "RX8F103.h"

#define        STCON         MSCON
#define        SRXBUF        MSRXBUF
#define        STXBUF        MSTXBUF
#define        SSTAT0        MSSTAT0
#define        SSTAT1        MSSTAT1
#define        SIEN0                MSIEN0
#define        SIEN1                MSIEN1
#define        SSADDR        MSADDR

//I2C主机多字节,单字节读写
//I2C Master 和 I2C Slave通信协议
/*
S + DevAdd(Read)  + BayteN + Stop
S + DevAdd(Write) + BayteN + Stop
*/

//I2C从机地址  7位地址
#define I2C_SLAVE_ADD   0x50

#define BUFF_MAX 128
unsigned char xdata DataBuf[BUFF_MAX];

unsigned char DataTxIndex = 0;
unsigned char DataRxIndex = 0;
unsigned char InterruptIndex = 0;
unsigned char WrtieTxBufFlag = 0;

void EUart0_SendOneChar(char c)
{
        ES0=0;                                //发送数据时关串口中断
        TI0=0;                                //清TI位
        S0BUF = c;                //将待发送字符放入串口数据缓冲寄存器,并开始传输。
        while(!TI0);        //等待传送结束。当字符发送结束后由硬件置位请求中断,
                                                                //此时while循环结束,而串口中断处理函数需等到ES重新置1后才可能响应。
        TI0=0;                                //软件清TI位,亦可在中断处理函数中清0
        ES0 = 1;                        //开串口中断
}

void EUart0_SendString(char *st)
{
        while(*st)
        {
                EUart0_SendOneChar(*st++);
        }
}

void Uart0_init(void)
{
        UART0PORTEN = 1;        //串口端口使能
        S0CON = 0x50;                        //SCON: Mode 1, 8-bit UART, Enable Rcvr
        S0RELH = 0x03;                //S0RELH + S0RELL  构成波特率设置S0REL[9:0]
        S0RELL = 0xF7;                //Baud rate  = SYSCK/(16×(1024-S0REL))  SYSCK跟CLKDIV寄存器有关  波特率为115200
        ES0 = 1;                                        //允许串口中断位
        EUart0_SendString("RX8F103 UART0 Init OK!\r\n");
}

void I2c_Init(void)
{
        I2CPORTEN = 1;                                //IIC PORT口使能

        TOPCON = 0x00;                                //IIC Slave

        SSADDR = I2C_SLAVE_ADD;//IIC 从机地址寄存器

        SIEN0 = 0x01;                                        //正常结束中断

        SIEN1 = 0x21;                                        //使能接收区满中断

        STCON = 0x40;                                        //使能I2C
}

void I2c_TxBuf_Reset(void)
{
        TOPCON |= 0x02;
        TOPCON &= 0xFD;

        I2c_Init();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CLKCON |= 0x1F;                                //默认所有时钟打开
        RSTPORTEN = 1;                                //使能复位功能

        Uart0_init();

        //初始化数组
        for (i=0; i<BUFF_MAX; i++)
        {
                DataBuf[ i] = 0x10+i;
        }

        I2c_Init();

        EI2CFIFO = 1;                                        //开IIC FIFO 中断
        EI2CRXTX = 1;                                        //开IIC TXRX 中断
        EA = 1;                                                                //使能总中断

        while(1);
}

/*
GC
SUNF
SOVF
SNE
以上任意一个或多个事件发送,均为产生EI2CRXTX中断
*/
void I2C_Slave_TRX_ISR(void) interrupt EI2CRXTX_VECTOR                //TRX中断
{
        unsigned char ReadData;

        //Transmitted Data Byte not ready
        if (0x04 == (SSTAT0 & 0x04))
        {
                //清中断标志位
                SSTAT0 &= 0xFB;
        }

        //Receive Overflow
        if (0x02 == (SSTAT0 & 0x02))
        {
                ReadData = SRXBUF;

                //清中断标志位
                SSTAT0 &= 0xFD;
        }

        //Normal End
        if (0x01 == (SSTAT0 & 0x01))
        {
                InterruptIndex = 0;
                WrtieTxBufFlag = 0;

                I2c_TxBuf_Reset();

                //清中断标志位
                SSTAT0 &= 0xFE;
        }
}

/*
STBE
STBF
SRBE
SRBF
以上任意一个或多个事件发送,均为产生EI2CFIFO中断
*/
void I2C_Slave_FIFO_ISR(void) interrupt EI2CFIFO_VECTOR                //FIFO中断
{
        unsigned char ReadData;

        //Transmission buffer is empty
        if (0x20 == (SSTAT1 & 0x20))
        {
                if ((DataTxIndex < BUFF_MAX) && (1 == WrtieTxBufFlag))
                {
                        STXBUF = DataBuf[DataTxIndex];
                        DataTxIndex++;
                }

                SSTAT1 &= 0xDF;
        }

        // Reception buffer is full
        if (0x01 == (SSTAT1 & 0x01))
        {
                ReadData = SRXBUF;

                if (0 == InterruptIndex)
                {
                        //收到Sub地址
                        if (ReadData < BUFF_MAX)
                        {
                                DataTxIndex = ReadData;
                                DataRxIndex = ReadData;

                                WrtieTxBufFlag = 1;
                        }
                }
                else
                {
                        WrtieTxBufFlag = 0;

                        if (DataRxIndex < BUFF_MAX)
                        {
                                DataBuf[DataRxIndex] = ReadData;
                                DataRxIndex++;
                        }
                }
                InterruptIndex++;

                SSTAT1 &= 0xFE;
        }
}

/*---------------------------------EUART0 ISR--------------------------------------------*/
void EUART0ISR(void) interrupt EUART0_VECTOR //using 2
{
        if(S0CON & RI0)                                                                                  //接收中断
        {

        }
        RI0 = 0;                                                                                                    //清中断标志位
}
程序主要不懂在下面这一段
if (0 == InterruptIndex)
{
//收到Sub地址
if (ReadData < BUFF_MAX)
{
DataTxIndex = ReadData;
DataRxIndex = ReadData;
WrtieTxBufFlag = 1;
}
}
else
{
WrtieTxBufFlag = 0;
if (DataRxIndex < BUFF_MAX)
{
DataBuf[DataRxIndex] = ReadData;
DataRxIndex++;
}
}
InterruptIndex++;
SSTAT1 &= 0xFE;
}
}
为什么if (0 == InterruptIndex)要这样判断,这样的不就会丢失第一个数据么
if (ReadData < BUFF_MAX)
{
DataTxIndex = ReadData;
DataRxIndex = ReadData;
WrtieTxBufFlag = 1;这段程序到底是啥意思,看不懂

网友A:
这么长,是不是考虑一下:需要问的地方做够明显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长,是不是考虑一下:需要问的地方做够明显标记。

好的,我等等把问的字体放大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对孩子很重要

网友B:
为什么if (0 == InterruptIndex)要这样判断,这样的不就会丢失第一个数据么
=〉  第一数据,不是长度么? 下面不是把 长度赋值给 INDEX了么?

if (ReadData < BUFF_MAX)
{
DataTxIndex = ReadData;
DataRxIndex = ReadData;
WrtieTxBufFlag = 1;这段程序到底是啥意思,看不懂

=〉 如果  “长度” 小于 “缓冲池最大值”(即:没有溢出的话), 执行后面的语句, 即:赋值给 INDEX, 写发送标志置1,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if (0 == InterruptIndex)要这样判断,这样的不就会丢失第一个数据么
=〉  第一数据,不是长度么?  ...

的确很怪,我已经大改了程序,现在勉强可以使用,还不完善,如果后续有问题,大佬再帮忙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