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将音频输出转音频输入,求指教

楼主(2022-09-21):
要求 ,在手机3.5mm耳机插头上实现音频输出转音频输入,将耳机插头插上后自动将手机正在播放的音乐通过3.5mm耳机插头的改装实现将正在输出的音频 转换成耳机麦克风输入的信号

网友A:
直接连线即可。

网友B:
把音频输出和音频输入线接在一起就行了,注意四节的插头有两种标准,并且有可能会被过滤掉

网友C:
如果是通过麦克风还能对手机播放的音乐和周围环境声响进行 拾取,不通过麦克风的话已经是属于线路输入信号了,需要对从线路输入的信号进行衰减

网友D:
买插头,自己焊接连线,想怎么连线就怎么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