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改造了我的三菱PLC

楼主:
    最近辞工在家闲来无事,翻了翻我尘封已久的杂货堆,竟然在里面找到我失散多年的步进电机套装。正好手上有一台朋友送送的PLC (MR型的)发不了高速脉冲,又想拿它练练手,于是折腾的想法涌上心头,就有了改造PLC的想法。百度搜了一下我的想法,出现各种答案,有的说行,有的说不行.......那么答案仅供参考,把我的机机拆开搞一下不就知道了嘛!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拆下的继电器

拆下的继电器

改装完成上程序,我尘封已久的练手套装又欢快的动起来了,实践证明拆下继电器Y0,Y1,点都可以发脉冲。

改装完成上程序,我尘封已久的练手套装又欢快的动起来了,实践证明拆下继电器Y0,Y1,点都可以发脉冲。

网友A(2022-09-23):
只要指令支持的话,硬件可以改成晶体管输出

网友B:
这个是按照条件来的,型号支持脉冲指令输出,有对应管脚,硬件就可以改成晶体管或光耦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要指令支持的话,硬件可以改成晶体管输出

指令不支持就换主芯片,没有啥是可以难倒DIY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按照条件来的,型号支持脉冲指令输出,有对应管脚,硬件就可以改成晶体管或光耦输出。

是的我的这个PLC Y0 Y1  原本是继电器输出的,继电器的机械结构达不到高速脉冲的动作频率,拆掉继电器用光耦加开关管就解决了高速脉冲输出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指令不支持就换主芯片,没有啥是可以难倒DIY人的

哈哈,换主芯片代价就有点高了

网友E:
这种想法挺好,感谢分享

网友F(2022-12-17):
晶体管输出的FX-3U,其实Y3也可以直接输出脉冲,不用加扩展模块,只是频率最高只能2000. 另外普通IO也可以通过定时器来输出低速脉冲,之前搞过一个设备,6个轴,4个要求速度很低,而且外围就只有8个输入信号,没有其它东西了,就是这样子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