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V 20AH电动车充电器拆解

楼主:
72V 20AH用的。

网友A(2023-10-21):
也就这样了!效率呀、电磁干扰功率因数等的不说了,保护串个保险管完事(好象还没插)能用不保用!卷出来的!

网友B(2023-09-09):
引用 网友C:
要是有一定的文字分析说明就更酷了。 初步看了看。用UTC3844做的反激电源(但270W用反激是否合适?),后级输 ...

现在电源极少用反激方案了

网友B:
都看不清,一些IC啥的都显示不清晰

网友D:
大部分电动两轮配的充电器,都和电子垃圾差不多

网友E(2022-12-15):
我鼓捣一个48V3A的充电器充电输入功率真有250瓦!后来开关管10N60叫我给弄坏了,现在用6N650凑合用,电流不敢调大了2A以下吧。

网友F:
看来都是大同小异的。

网友C(2022-11-09):
要是有一定的文字分析说明就更酷了。 初步看了看。用UTC3844做的反激电源(但270W用反激是否合适?),后级输出做的功能相当多,又是UTC324(4运放),又是4060(定时关机?)D10是触发二极管,是干什么用的?输出滤波电解电容绕了一大个弯,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