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看看51单片机数码管显示温度出现残影闪烁的问题

楼主(2022-09-21):
在时钟显示状态下没有什么问题,按k4按键会进入温度显示状态,松开则取消。但是显示温度时数码管会一直出现闪烁的残影,就是正常的温度夹杂闪烁的残影,好像在不停扫描一样,有没有大佬帮忙看看哪里有问题?时钟显示正常,不会有闪烁的残影。代码放下面了。

#include <REGX52.H>
unsigned char KeyNum,MODE1=-1,MODE2=-1,TimeSetSelect=-1,TimeSetFlashFlag,alarmSetSelect=-1,alarmSetSelectflash,Clocklock=0,alarmlock=0,Tlock=0;
char Hour=12,Min=00,Sec=02;
int T;

void Nixie(unsigned char Location,Number);
void TimeShow(void)//时间显示功能
{if(Clocklock==1){
                DS1302_ReadTime();//读取时间
                Nixie(1,DS1302_Time[0]/10);
                Nixie(2,DS1302_Time[0]%10);
                Nixie(4,DS1302_Time[1]/10);
                Nixie(5,DS1302_Time[1]%10);
                Nixie(7,DS1302_Time[2]/10);
                Nixie(8,DS1302_Time[2]%10);
                Nixie(3,17);
                Nixie(6,17);
}
}

void TimeSet(void)//时间设置功能
{if(Clocklock==1){
        if(KeyNum==1)//按键2按下
        {
                TimeSetSelect++;//设置选择位加1
                TimeSetSelect%=3;//越界清零
        }
        if(KeyNum==3)//按键3按下
        {
                DS1302_Time[TimeSetSelect]++;//时间设置位数值加1
                if(DS1302_Time[0]>23){DS1302_Time[0]=0;}//时越界判断
                if(DS1302_Time[1]>59){DS1302_Time[1]=0;}//分越界判断
                if(DS1302_Time[2]>59){DS1302_Time[2]=0;}//秒越界判断
        }
        if(KeyNum==4)//按键4按下
        {
                DS1302_Time[TimeSetSelect]--;//时间设置位数值减1
                if(DS1302_Time[0]<0){DS1302_Time[0]=23;}//时越界判断
                if(DS1302_Time[1]<0){DS1302_Time[1]=59;}//分越界判断
                if(DS1302_Time[2]<0){DS1302_Time[2]=59;}//秒越界判断
        }
        //更新显示,根据TimeSetSelect和TimeSetFlashFlag判断可完成闪烁功能
        if(TimeSetSelect==0 && TimeSetFlashFlag==1){Nixie(1,16);Nixie(2,16);Nixie(3,17);Nixie(6,17);}
        else {Nixie(1,DS1302_Time[0]/10);Nixie(2,DS1302_Time[0]%10);Nixie(3,17);Nixie(6,17);}
        if(TimeSetSelect==1 && TimeSetFlashFlag==1){Nixie(4,16);Nixie(5,16);Nixie(3,17);Nixie(6,17);}
        else {Nixie(4,DS1302_Time[1]/10);Nixie(5,DS1302_Time[1]%10);Nixie(3,17);Nixie(6,17);}
        if(TimeSetSelect==2 && TimeSetFlashFlag==1){Nixie(7,16);Nixie(8,16);Nixie(3,17);Nixie(6,17);}
        else {Nixie(7,DS1302_Time[2]/10);Nixie(8,DS1302_Time[2]%10);Nixie(3,17);Nixie(6,17);}
}
}

void alarmshow(void){//时间显示功能
if(alarmlock==1){
                Nixie(1,Hour/10);
                Nixie(2,Hour%10);
                Nixie(4,Min/10);
                Nixie(5,Min%10);
                Nixie(7,Sec/10);
                Nixie(8,Sec%10);
                Nixie(3,17);
                Nixie(6,17);
}
}
void alarmset(){
        if(alarmlock==1){
                if(KeyNum==2)//按键2按下
                {
                        alarmSetSelect++;//设置选择位加1
                        alarmSetSelect%=3;//越界清零
                }
                if(KeyNum==3)//按键3按下
                {
                                if(alarmSetSelect==0){
                                        Hour++;
                                        if(Hour>23){Hour=0;};
                        }else if(alarmSetSelect==1){
                                                        Min++;
                                       if(Min>23){Min=0;};
                        }else{
                                                Sec++;
                                                if(Sec>23){Sec=0;};
                        }
                }
                if(KeyNum==4)//按键4按下
                {
                        switch(alarmSetSelect){
                                case 0:Hour--;
                                       if(Hour<0){Hour=23;}
                                                         break;
                                case 1:Min--;
                                       if(Min<0){Min=59;}
                                                         break;
                                case 2:Sec--;
                                       if(Sec<0){Sec=59;}
                                                         break;
                        }
                }
                if(alarmSetSelect==0 && alarmSetSelectflash==1){Nixie(1,16);Nixie(2,16);Nixie(3,17);Nixie(6,17);}
                else {Nixie(1,Hour/10);Nixie(2,Hour%10);Nixie(3,17);Nixie(6,17);}
                if(alarmSetSelect==1 && alarmSetSelectflash==1){Nixie(4,16);Nixie(5,16);Nixie(3,17);Nixie(6,17);}
                else {Nixie(4,Min/10);Nixie(5,Min%10);Nixie(3,17);Nixie(6,17);}
                if(alarmSetSelect==2 && alarmSetSelectflash==1){Nixie(7,16);Nixie(8,16);Nixie(3,17);Nixie(6,17);}
                else {Nixie(7,Sec/10);Nixie(8,Sec%10);Nixie(3,17);Nixie(6,17);}
}
}

void TShow(){
                if(Tlock==1){
                                DS18B20_ConvertT();        //转换温度
                                T=DS18B20_ReadT();        //读取温度
                                Nixie(6,T/10);
                                Nixie(7,T%10);
                                Nixie(8,12);
                }

}

void main()
{
        DS1302_Init();
        Timer0Init();
        DS1302_SetTime();//设置时间

        while(1)
        {
                KeyNum=Key();//读取键码
                if(KeyNum==1)//按键1按下
                {
                        MODE1++;
                        Clocklock=1;
                        alarmlock=0;
                        Tlock=0;
                }
                switch(MODE1)//根据不同的功能执行不同的函数
                {
                        case 0:TimeShow();
                                                 if(P3_3==0){
                                                         while(P3_3==0){
                                                                                Clocklock=0;
                                                                          Tlock=1;
                                                                          TShow();
                                                         }
                                                         Tlock=0;
                                                Clocklock=1;
                                                TimeShow();
                        }
                                                break;
                        case 1:TimeSet();DS1302_SetTime();break;
                        case 2:TimeSet();DS1302_SetTime();break;
                        case 3:TimeSet();DS1302_SetTime();break;
                        case 4:MODE1=0;break;
                }
                if(KeyNum==2)//按键2按下
                {
                        MODE2++;
                        Clocklock=0;
                        Tlock=0;
                        TimeShow();
                        alarmlock=1;
                }
                switch(MODE2)//根据不同的功能执行不同的函数
                {
                        case 0:alarmshow();break;
                        case 1:alarmset();break;
                        case 2:alarmset();break;
                        case 3:alarmset();break;
                        case 4:MODE2=0;break;
                }
                if(DS1302_Time[0]==Hour&&DS1302_Time[1]==Min&&DS1302_Time[2]==Sec){
                        int x;
                        for(x=0,P2=0x01;x<25;x++){
                                        P2=!P2;        //1111 1110
                                        Delay(200);
                        }

                }
        }
}

void Timer0_Routine()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T0Count;
        TL0 = 0x18;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T0Count++;
        if(T0Count>=500)//每500ms进入一次
        {
                T0Count=0;
                TimeSetFlashFlag=!TimeSetFlashFlag;//闪烁标志位取反
          alarmSetSelectflash=!alarmSetSelectflash;//闪烁标志位取反
        }
}

unsigned char Key()
{
        unsigned char KeyNumber=0;

        if(P3_1==0){Delay(20);while(P3_1==0);Delay(20);KeyNumber=1;}
        if(P3_0==0){Delay(20);while(P3_0==0);Delay(20);KeyNumber=2;}
        if(P3_2==0){Delay(20);while(P3_2==0);Delay(20);KeyNumber=3;}
        if(P3_3==0){Delay(20);while(P3_3==0);Delay(20);KeyNumber=4;}

        return KeyNumber;
}

void Timer0Init(void)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18;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1;
        EA=1;
        PT0=0;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char i, j;
        while(xms--)
        {
                i = 2;
                j = 199;
                do
                {
                        while (--j);
                } while (--i);
        }
}

//引脚定义
sbit DS1302_SCLK=P3^6;
sbit DS1302_IO=P3^4;
sbit DS1302_CE=P3^5;

//寄存器写入地址/指令定义
#define DS1302_SECOND                0x80
#define DS1302_MINUTE                0x82
#define DS1302_HOUR                        0x84
#define DS1302_WP                        0x8E

//时间数组,索引0~6分别为年、月、日、时、分、秒、星期,设置为有符号的便于<0的判断
char DS1302_Time[]={12,59,25};

/**
  * @brief  DS1302初始化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DS1302_Init(void)
{
        DS1302_CE=0;
        DS1302_SCLK=0;
}

/**
  * @brief  DS1302写一个字节
  * @param  Command 命令字/地址
  * @param  Data 要写入的数据
  * @retval 无
  */
void DS1302_WriteByte(unsigned char Command,Data)
{
        unsigned char i;
        DS1302_CE=0;
        DS1302_SCLK=0;
                DS1302_CE=1;
        for(i=0;i<8;i++)
        {
                DS1302_IO=Command&(0x01<<i);
                DS1302_SCLK=1;
                DS1302_SCLK=0;
        }
        for(i=0;i<8;i++)
        {
                DS1302_IO=Data&(0x01<<i);
                DS1302_SCLK=1;
                DS1302_SCLK=0;
        }
//        DS1302_CE=0;
}

/**
  * @brief  DS1302读一个字节
  * @param  Command 命令字/地址
  * @retval 读出的数据
  */
unsigned char DS1302_ReadByte(unsigned char Command)
{
        unsigned char i,Data=0x00;
        Command|=0x01;        //将指令转换为读指令
        DS1302_CE=0;
        DS1302_SCLK=0;
        DS1302_CE=1;
        for(i=0;i<8;i++)
        {
                DS1302_IO=Command&(0x01<<i);
                DS1302_SCLK=0;
                DS1302_SCLK=1;
        }
        for(i=0;i<8;i++)
        {
                DS1302_SCLK=1;
                DS1302_SCLK=0;
                if(DS1302_IO){Data|=(0x01<<i);}
        }
        DS1302_CE=0;
        DS1302_SCLK=1;
        DS1302_IO=0;        //读取后将IO设置为0,否则读出的数据会出错
        DS1302_IO=1;
        DS1302_CE=1;
        return Data;
}

/**
  * @brief  DS1302设置时间,调用之后,DS1302_Time数组的数字会被设置到DS1302中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DS1302_SetTime(void)
{
        DS1302_WriteByte(DS1302_WP,0x00);
        DS1302_WriteByte(DS1302_HOUR,DS1302_Time[0]/10*16+DS1302_Time[0]%10);
        DS1302_WriteByte(DS1302_MINUTE,DS1302_Time[1]/10*16+DS1302_Time[1]%10);
        DS1302_WriteByte(DS1302_SECOND,DS1302_Time[2]/10*16+DS1302_Time[2]%10);
        DS1302_WriteByte(DS1302_WP,0x80);
}

/**
  * @brief  DS1302读取时间,调用之后,DS1302中的数据会被读取到DS1302_Time数组中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DS1302_ReadTime(void)
{
        unsigned char Temp1;
        Temp1=DS1302_ReadByte(DS1302_HOUR);
        DS1302_Time[0]=Temp1/16*10+Temp1%16;
        Temp1=DS1302_ReadByte(DS1302_MINUTE);
        DS1302_Time[1]=Temp1/16*10+Temp1%16;
        Temp1=DS1302_ReadByte(DS1302_SECOND);
        DS1302_Time[2]=Temp1/16*10+Temp1%16;

}

unsigned char Nixie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0X40};

void Nixie(unsigned char Location,Number){
        switch(Location){
                case 1:P2_4=1;P2_3=1;P2_2=1;break;
                case 2:P2_4=1;P2_3=1;P2_2=0;break;
                case 3:P2_4=1;P2_3=0;P2_2=1;break;
                case 4:P2_4=1;P2_3=0;P2_2=0;break;
                case 5:P2_4=0;P2_3=1;P2_2=1;break;
                case 6:P2_4=0;P2_3=1;P2_2=0;break;
                case 7:P2_4=0;P2_3=0;P2_2=1;break;
                case 8:P2_4=0;P2_3=0;P2_2=0;break;
}
                P0=NixieTable[Number];
                        Delay(1);
                        P0=0X00;
}

//引脚定义
sbit OneWire_DQ=P3^7;

/**
  * @brief  单总线初始化
  * @param  无
  * @retval 从机响应位,0为响应,1为未响应
  */
        void Delay5us(){        //Delay 5us
}

void Delay500us()                //Delay 500us
{
        unsigned char i;

        _nop_();
        i = 227;
        while (--i);
}

void Delay70us()                //Delay 70us
{
        unsigned char i;

        _nop_();
        i = 29;
        while (--i);
}

void Delay10us()                //Delay 10us
{
        unsigned char i;

        i = 2;
        while (--i);
}

void Delay50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i = 20;
        while (--i);
}

unsigned char OneWire_Init(void)
{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AckBit;
        OneWire_DQ=1;
        OneWire_DQ=0;
        Delay500us();                //Delay 500us
        OneWire_DQ=1;
        Delay70us()        ;                //Delay 70us
        AckBit=OneWire_DQ;
        Delay500us()        ;        //Delay 500us
        return AckBit;
}

/**
  * @brief  单总线发送一位
  * @param  Bit 要发送的位
  * @retval 无
  */
void OneWire_SendBit(unsigned char Bit)
{
//        unsigned char i;
        OneWire_DQ=0;
        Delay10us();                        //Delay 10us
        OneWire_DQ=Bit;
        Delay50us();                        //Delay 50us
        OneWire_DQ=1;
}

/**
  * @brief  单总线接收一位
  * @param  无
  * @retval 读取的位
  */
unsigned char OneWire_ReceiveBit(void)
{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Bit;
        OneWire_DQ=0;
        Delay5us();                        //Delay 5us
        OneWire_DQ=1;
        Delay5us();                        //Delay 5us
        Bit=OneWire_DQ;
        Delay50us();                        //Delay 50us
        return Bit;
}

/**
  * @brief  单总线发送一个字节
  * @param  Byte 要发送的字节
  * @retval 无
  */
void OneWire_SendByte(unsigned char Byte)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OneWire_SendBit(Byte&(0x01<<i));
        }
}

/**
  * @brief  单总线接收一个字节
  * @param  无
  * @retval 接收的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OneWire_Receive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Byte=0x00;
        for(i=0;i<8;i++)
        {
                if(OneWire_ReceiveBit()){Byte|=(0x01<<i);}
        }
        return Byte;
}

//DS18B20指令
#define DS18B20_SKIP_ROM                        0xCC
#define DS18B20_CONVERT_T                        0x44
#define DS18B20_READ_SCRATCHPAD         0xBE

/**
  * @brief  DS18B20开始温度变换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DS18B20_ConvertT(void)
{
        OneWire_Init();
        OneWire_SendByte(DS18B20_SKIP_ROM);
        OneWire_SendByte(DS18B20_CONVERT_T);
}

/**
  * @brief  DS18B20读取温度
  * @param  无
  * @retval 温度数值
  */
double DS18B20_ReadT(void)
{
        unsigned char TLSB,TMSB;
        float Temp;
        int T;
                OneWire_Init();
        OneWire_SendByte(DS18B20_SKIP_ROM);
        OneWire_SendByte(DS18B20_READ_SCRATCHPAD);
        TLSB=OneWire_ReceiveByte();
                TMSB=OneWire_ReceiveByte();
        Temp=(TMSB<<8)|TLSB;
                                                T=Temp/16.0;
                                                return T;

}

#include <REGX52.H>

//引脚配置:
sbit LCD_RS=P2^6;
sbit LCD_RW=P2^5;
sbit LCD_EN=P2^7;
#define LCD_DataPort P0

//函数定义:
/**
  * @brief  LCD1602延时函数,12MHz调用可延时1ms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LCD_Delay()
{
        unsigned char i, j;

        i = 2;
        j = 239;
        do
        {
                while (--j);
        } while (--i);
}

/**
  * @brief  LCD1602写命令
  * @param  Command 要写入的命令
  * @retval 无
  */
void LCD_Write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
        LCD_RS=0;
        LCD_RW=0;
        LCD_DataPort=Command;
        LCD_EN=1;
        LCD_Delay();
        LCD_EN=0;
        LCD_Delay();
}

/**
  * @brief  LCD1602写数据
  * @param  Data 要写入的数据
  * @retval 无
  */
void LCD_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a)
{
        LCD_RS=1;
        LCD_RW=0;
        LCD_DataPort=Data;
        LCD_EN=1;
        LCD_Delay();
        LCD_EN=0;
        LCD_Delay();
}

/**
  * @brief  LCD1602设置光标位置
  * @param  Line 行位置,范围:1~2
  * @param  Column 列位置,范围:1~16
  * @retval 无
  */
void LCD_SetCursor(unsigned char Line,unsigned char Column)
{
        if(Line==1)
        {
                LCD_WriteCommand(0x80|(Column-1));
        }
        else if(Line==2)
        {
                LCD_WriteCommand(0x80|(Column-1+0x40));
        }
}

/**
  * @brief  LCD1602初始化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LCD_Init()
{
        LCD_WriteCommand(0x38);//八位数据接口,两行显示,5*7点阵
        LCD_WriteCommand(0x0c);//显示开,光标关,闪烁关
        LCD_WriteCommand(0x06);//数据读写操作后,光标自动加一,画面不动
        LCD_WriteCommand(0x01);//光标复位,清屏
}

/**
  * @brief  在LCD1602指定位置上显示一个字符
  * @param  Line 行位置,范围:1~2
  * @param  Column 列位置,范围:1~16
  * @param  Char 要显示的字符
  * @retval 无
  */
void LCD_ShowChar(unsigned char Line,unsigned char Column,char Char)
{
        LCD_SetCursor(Line,Column);
        LCD_WriteData(Char);
}

/**
  * @brief  在LCD1602指定位置开始显示所给字符串
  * @param  Line 起始行位置,范围:1~2
  * @param  Column 起始列位置,范围:1~16
  * @param  String 要显示的字符串
  * @retval 无
  */
void LCD_ShowString(unsigned char Line,unsigned char Column,char *String)
{
        unsigned char i;
        LCD_SetCursor(Line,Column);
        for(i=0;String[i]!='\0';i++)
        {
                LCD_WriteData(String[i]);
        }
}

/**
  * @brief  返回值=X的Y次方
  */
int LCD_Pow(int X,int Y)
{
        unsigned char i;
        int Result=1;
        for(i=0;i<Y;i++)
        {
                Result*=X;
        }
        return Result;
}

/**
  * @brief  在LCD1602指定位置开始显示所给数字
  * @param  Line 起始行位置,范围:1~2
  * @param  Column 起始列位置,范围:1~16
  * @param  Number 要显示的数字,范围:0~65535
  * @param  Length 要显示数字的长度,范围:1~5
  * @retval 无
  */
void LCD_ShowNum(unsigned char Line,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int Number,unsigned char Length)
{
        unsigned char i;
        LCD_SetCursor(Line,Column);
        for(i=Length;i>0;i--)
        {
                LCD_WriteData(Number/LCD_Pow(10,i-1)%10+'0');
        }
}

/**
  * @brief  在LCD1602指定位置开始以有符号十进制显示所给数字
  * @param  Line 起始行位置,范围:1~2
  * @param  Column 起始列位置,范围:1~16
  * @param  Number 要显示的数字,范围:-32768~32767
  * @param  Length 要显示数字的长度,范围:1~5
  * @retval 无
  */
void LCD_ShowSignedNum(unsigned char Line,unsigned char Column,int Number,unsigned char Length)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Number1;
        LCD_SetCursor(Line,Column);
        if(Number>=0)
        {
                LCD_WriteData('+');
                Number1=Number;
        }
        else
        {
                LCD_WriteData('-');
                Number1=-Number;
        }
        for(i=Length;i>0;i--)
        {
                LCD_WriteData(Number1/LCD_Pow(10,i-1)%10+'0');
        }
}

/**
  * @brief  在LCD1602指定位置开始以十六进制显示所给数字
  * @param  Line 起始行位置,范围:1~2
  * @param  Column 起始列位置,范围:1~16
  * @param  Number 要显示的数字,范围:0~0xFFFF
  * @param  Length 要显示数字的长度,范围:1~4
  * @retval 无
  */
void LCD_ShowHexNum(unsigned char Line,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int Number,unsigned char Length)
{
        unsigned char i,SingleNumber;
        LCD_SetCursor(Line,Column);
        for(i=Length;i>0;i--)
        {
                SingleNumber=Number/LCD_Pow(16,i-1)%16;
                if(SingleNumber<10)
                {
                        LCD_WriteData(SingleNumber+'0');
                }
                else
                {
                        LCD_WriteData(SingleNumber-10+'A');
                }
        }
}

/**
  * @brief  在LCD1602指定位置开始以二进制显示所给数字
  * @param  Line 起始行位置,范围:1~2
  * @param  Column 起始列位置,范围:1~16
  * @param  Number 要显示的数字,范围:0~1111 1111 1111 1111
  * @param  Length 要显示数字的长度,范围:1~16
  * @retval 无
  */
void LCD_ShowBinNum(unsigned char Line,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int Number,unsigned char Length)
{
        unsigned char i;
        LCD_SetCursor(Line,Column);
        for(i=Length;i>0;i--)
        {
                LCD_WriteData(Number/LCD_Pow(2,i-1)%2+'0');
        }
}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是按键扫描函数干扰数码管动态显示。参考这个示例修改即可。
DS18B20温度上下限报警数码管

网友B:
方案:
1、程序中禁止用DELAY函数。理由:它占用CPU时间,影响其它程序运行。
2、显示的内容不要直接送LED显示端口,而是统一送入一个缓冲区,缓冲区字节数与LED数量一样,一一对应。理由:不同的程序要求的显示格式、方式可能不同,集中处理,显示不易出乱。
最后要的是:无论你如何变换显示内容,都不会拖尾、重影,因为还未送到LED。
3、写个显示程序,只从缓冲区中取数显示就可以了,单一而简单。
4、扫描显示注意以下次序:先关所有显示,再送出缓冲区中的段码,再打开所有显示。这样就无重影了。

写程序要先规划好方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方案:
1、程序中禁止用DELAY函数。理由:它占用CPU时间,影响其它程序运行。
2、显示的内容不要直接送LE ...

1、程序中禁止用DELAY函数。理由:它占用CPU时间,影响其它程序运行。

仅这一条就能把人吓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程序中禁止用DELAY函数。理由:它占用CPU时间,影响其它程序运行。

仅这一条就能把人吓傻

确实,51资源太少了,很多情况只能用delay,只能说尽量少用,比如用定时器定时读取刷新数据,再不然就时分多任务,但要额外占用资源,很多时候还不如用delay。

网友D:
下一次显示时,上一次的位码或断码没有关闭。

网友E:
扫描更新时,先输出位控无效,再装载段码,再允许位控。

网友F:
DS18B20的扫描时间太短了
每次扫描之间要留最少750ms来温度转换
时间不够,返回值有可能大于99
Nixie(6,T/10);这里T/10有可能大于18
NixieTable[T/10]就溢出了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大佬,问题已解决,是定时器中断会影响DS18B20的读取。在执行OneWire_Init(void)OneWire_SendBit(unsigned char Bit)时把定时器关了,执行完再打开定时器就可以解决残影闪烁的问题,也不影响其他功能。
再次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