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8266控制继电器的方案 3v输出电压如何驱动 光耦 s9012三级管啊 都带动不起来

楼主(2022-09-22):
如题 谢谢大家

网友A:
电路图呢  如果有12V用达林顿管也行

网友B:
网上很多开发板。加一个三极管,上拉电阻。

网友C:
论坛里找个控制led灯的,在搞个光耦控制继电器的,完美解决

网友D:
驱动三极管:>0.7V即可。继电器可以放在集电极上,另外符合继电器要求的电源电压。
驱动光藕:与驱动LED一样,>1.5V即可。在光藕的另一侧,驱动继电器。
你不会,是因为你不元件手册:
1、看三极管手册
2、看光藕手册。
3、看继电器手册。
记住永远的法则:要控制什么,就必须先了解什么!!!
学会查手册。

网友E:
要双电压供电,3.3v供8266,驱动三极管、光耦。12v供继电器。

网友F:
9013加线圈电压3V的继电器就可以,9013的HFE选大点的。

网友G:
最好用线圈电压是5V 或者12V的继电器。继电器吸合后整体电流会大一点,是不是影响MCU了。仔细看一下芯片手册。用51配合8050需要接上拉电阻。完全可以的。仔细看看是不是继电器接错位置了。还是电路设计错了。